[外设] DIY苹果手表充电座

楼主(2019-08-15):
苹果手表配的磁吸充电线太长,有2米,放在桌上线很乱,今天看到一个老的方充电宝,就改造一下。充电宝是2节18650,去掉一节,保留充电宝功能,空间正好能盘下充电线。
面板开口,因工具所限,口开很大了点,凑和一下吧,以后打点硅胶充填。改好后,可以插充电头,也可以插底座充电。

网友A:
就看打了个洞,后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打了个洞,后面呢?

后面就是把线盘在里面,盖上盖就行了。主要是解决2米的线乱糟糟问题。

网友:
虽然别人都是想办法加电池,

不过一节确实也够用了

网友:
好吧。你说这是DIY就是吧!

网友:
充电盘得凸出来一点啊 这样表带挡着不好贴合

楼主:
又重新做了一个,这个充电宝的板可能有问题,充手机没问题,充手表常常会手表电量越充越少,很怪。
现在用品胜的做了一个,买了钻头开孔,能突出的。

网友(2023-10-10):
如果能把那种成品的手表充电宝扩容就好了,成品还是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