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电动车电门锁

楼主(2019-08-15):
前几天路过一个电动车修理店见门口有个电动车电门锁捡之
开拆
紫铜触点还蛮厚实的
继续拆
锁芯这搞不出来这能破坏性拆解(破坏性拆塑料外壳)
最后来张全家福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如果触点位置是封闭的,寿命会长些,沙子、灰尘影响触点接触。

网友:
铜触点还不错

网友B:
看来叶片锁芯已经普及了,当时好像是个百元的专利产品。

网友C:
谢谢分享。。。。。可以给媳妇儿打戒子了。。。。。

网友D:
感觉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E:
这些电门锁最好不要过大电流,改大灯这些还是上续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触点位置是封闭的,寿命会长些,沙子、灰尘影响触点接触。

能用金属芯就不错了还指望密封那得增加多少成本啊国产的东西都是能省则省

楼主:
还算比较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叶片锁芯已经普及了,当时好像是个百元的专利产品。

叶片也不安全其实和以前的弹珠是一样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可以给媳妇儿打戒子了。。。。。

孔总见了铜就要给媳妇儿打戒指估计你家的戒指都没地儿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容易接触不良。

这种触点一旦氧化就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电门锁最好不要过大电流,改大灯这些还是上续电器

继电器控制大灯开和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控制大灯开和关?

有啥问题吗?改氙气大灯都这么操作

网友F:
这种是不是把线扯下来接一块就等于是开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啥问题吗?改氙气大灯都这么操作

没问题我没改过不知道所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是不是把线扯下来接一块就等于是开锁了

好像所有电门锁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我没改过不知道所以问问

电门线接控制端,输出端接大灯,这样电门锁只需要提供维持续电器的小电流,可以防止电门锁触点烧,续电器一般输出端,可以接受大电流。这个算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吧,毕竟氙气大灯,卤素灯这些电流都不小,摩托车很多也是这样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是不是把线扯下来接一块就等于是开锁了

电门锁本来就是一个用钥匙开启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