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3悲剧了 wlan口坏

楼主(2019-08-15):
朋友的K3,开始没测试wlan,网口有很多油污,拆机给无线板和主板做了下清洗,酒精实在洗不干净了,就用水加洗洁精洗了洗,然后酒精冲,然后放空调外机吹干。k3一共有四个网口,一共wan,三个lan,wan现在故障,wan直接插上级路由(已经开启dhcp,电脑插上可以正常上网),无法获取到ip,提示上级没开启dhcp,设置静态ip提示wan口已连接,但是无法上网,测试ping上级路由ip和114,有时可以ping通,但是延迟达到了25ms,无法打开网页,有时ping会超时。大概四次有个一两次可以ping通吧,万能的坛友帮忙分析下什么东西坏了,我下班了回去再研究下

网友A:
水洗路由引发的血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洗路由引发的血案

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洗路由引发的血案

help me ,大佬

网友B:
看看网络变压器

网友C:
水没吹干   放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网络变压器

找到了,wan口斐讯出厂就有两个脚连锡了,不过用万用表测电阻,短路把什么元件烧了,已经不想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没吹干   放太阳

谢谢,不是没干,是斐讯出厂就有问题,找了一块k3 d2和网上别人的图片,发现wan口连锡了,开始没想到这个

楼主:
此贴终结,不是水洗惹的祸,是斐讯出厂质检不过关连锡,用万用表测电阻,短路貌似把其它地方弄坏了,懒得修了,已经放废品出了,谢谢大家

网友D:
刷个固件,把wan调到其他口去试试。

网友E:
可以修啊,设置一下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修啊,设置一下接着用,,,

时间成本不划算,要研究很久,还要买元件,已经转转低价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个固件,把wan调到其他口去试试。

估计万用表测电阻和短路的时候把某个额定电压很低的东西烧了,虽然各路电压正常,wan口也正常了,但是开不了机了

网友:
我这也试过相似情况,电脑用网线能获取IP,但是上不了网,看着网关也正常,诊断提示网关不可用.设置静态IP后偶尔可用

好像最后是把水晶头去氧化层还是电脑网口清理,具体忘记了,好像是自己好的.也好像是网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