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做工优秀的定时插座-德力西KG316TP

楼主(2019-08-15):
这个DELIXI定时插座用了3年多了,一直搭配网件R8000无线路由器上应用;
最近升级了X86软路由和AP,就偶尔发现此定时器的继电器有粘连的现象,就拆开详细看看:

用上了少见的可更换锂电池

外壳用料十足,高压导线粗状,焊点丰满,插头居然是用锣丝固定

供电控制电路板

背面满满的贴片

拆开的显示屏,触点做工精良

芯片不是牛粪的

放大的芯片型号

====================================

经测试继电器控制电压是18.2V,对于24V的继电器属于符合标准电压;

而阻容降压供电线路上的主电容经测量,也属于正常容量;

偶儿继电器产生粘连的现象,难道是继电器的问题???==========================
昨晚将继电器旁的电解电容拆出来检测,标25V 100U,实测容量没有变,但ESR值9Ω;
毫不犹豫换上了25V 480U ESR值0.1Ω电解电容,检测继电器闭合电压为18.7V,感觉声音清脆有力得多了!
后面有待观察------

网友:
那就换个继电器试试看吧

网友:
这种布局还可以

网友:
估计是触点有烧蚀

网友:
阻容降压供电

网友:
比优惠购的那种做工好多了

网友A:
好像跟科德和工业模块等一样的7按键设计,不过硬封装芯片比较好。继电器触点粘连,我估计是楼主路由器开关电源的设计问题,有些开关电源启动,会导致开关和继电器触点打火,需要在电源高压交流侧加一个NTC软启动电阻,或者找一个接通不打火的电源。

网友:
应该是继电器故障了 可以试试汇科和宏发的 我个人觉得松乐的比较差劲 用多了就坏了

网友B:
和楼主同款计时插座,信用卡积分换的,设定自动开关电源,深夜给路由和猫断电休息,让路由有更好的工作状态。
我是把插座时钟设置比北京时间晚一个多小时,然后按照23时59分断电,早晨6点通电,这样实际是夜里1点多断电,早晨7点多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同款计时插座,信用卡积分换的,设定自动开关电源,深夜给路由和猫断电休息,让路由有更好的工作状态 ...

这个发热和耗电有点大,有什么方案可以代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发热和耗电有点大,有什么方案可以代替?

没感觉啊,时钟是内置的电池,剩下就是控制继电器那点电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感觉啊,时钟是内置的电池,剩下就是控制继电器那点电量吧

查了一下规格参数,纯这个继电器闭合时0.58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科德和工业模块等一样的7按键设计,不过硬封装芯片比较好。继电器触点粘连,我估计是楼主路由器开关 ...

太高深了……

网友(2020-12-30):
继电器设计个过零开闭回路就完美了,或者加一套可控硅系统。否则触头烧蚀的情况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