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先马刺客430电源

楼主(2019-08-15):
客户拿过来一台开机掉电的台式机,经检测发现电源问题,换了一个新的问题解决。留下来问题电源,便拆开看看。

换先来的先马刺客430

换先来的先马刺客430

8pin显卡和cpu接口

8pin显卡和cpu接口

待机插上电源测试5VSB 只有1.8V左右明显不正常

待机插上电源测试5VSB 只有1.8V左右明显不正常

开盖 发现问题 板子部分已被烧糊

开盖 发现问题 板子部分已被烧糊

细节图

细节图

一级EMI

一级EMI

二级EMI emmmm...................

二级EMI emmmm...................

被动PFC

被动PFC

两颗怀孕的电容

两颗怀孕的电容

拆下来 参数为10V 1000uf

拆下来 参数为10V 1000uf

找了2颗相同参数换上

找了2颗相同参数换上

换上

换上

烧糊的电阻为1.5K 色环 换上

烧糊的电阻为1.5K 色环 换上

换下来烧糊的电阻

换下来烧糊的电阻

装机测试5vsb 已经正常

装机测试5vsb 已经正常

电源正常启动

电源正常启动

12v也正常 各项电压也正常测试烧鸡几个小时未发现 掉电现象,至于稳定性需要后续测试使用 ...

12v也正常 各项电压也正常测试烧鸡几个小时未发现 掉电现象,至于稳定性需要后续测试使用 ...

网友:
这牌子电源垃圾得要死,我以前见过同款也是PCB都热糊了,电容也热爆了,原因竟然是风扇不转了,拆开一看风扇线圈PCB也糊了,线圈滴点快干漆,重新给轴承上点油,还没坏装上继续用。宾馆的电脑24小时开机,只用了一年左右风扇就抱死了。

网友A:
咦,这电源怎么这么眼熟呢?连坏的都一模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4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这电源怎么这么眼熟呢?连坏的都一模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4 ...

缘分啊,一个东西一个毛病,帖子都前后脚发的

网友(2019-11-17):
这个应该是通病。手里有个先马蓝媚270w。一摸一样的问题,电阻倒是还没烧毁。
刚刚修好。
两个鼓包1000u电容换掉。
电容C26 50v 10u失效换掉。
查到是c26失效会导致5v电压升高,以及电阻发热巨大烤糊板子。

网友:
正好我也有一个PCB烧糊的430,烧得比楼上几位的更惨!不修了!这可能是通病。

网友:
这下子对先马 印象很差

网友:
12V是不是太高了,我测过这么多电源,12V没有一个超过12.3,一般都是12.1几

网友:
我擦  我这个电源也是这个问题,一模一样,那个位置都烧糊了,两个电容爆了。  是设计缺陷吧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电路板碳化了对机器有影响吗?

网友B(2020-03-23):
看看我这个电源,同样也是电容爆浆。没换电容时周围电阻发热严重,换完后电阻就不发烧了。

电阻把板子都烧黑了

电阻把板子都烧黑了

电容爆浆

电容爆浆

拆下来看清楚点

拆下来看清楚点

网友:
原来品牌是这样做死自己的

网友(2020-07-31):
我今天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鼓包的电容和烧糊的电阻是一模一样的,刺客430,电脑的故障是开机一段时间以后黑屏死机,必须要拔电源才可以再开机,过一会儿再死。。。。

网友(2020-10-07):
这个先马430是通病,应该是设计缺陷,网上很多帖子

网友(2023-12-30):
大佬大佬,我也是这个型号的电源,前段时间也是电脑突然关机,打开电源之后,发现电容鼓包,电阻和稳压是烧了吗?这些损坏的元器件都是什么型号的大佬能告诉我吗?我的焊台还在路上,没能把元器件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这个电源,同样也是电容爆浆。没换电容时周围电阻发热严重,换完后电阻就不发烧了。 ...

这两个电阻是什么型号的,大佬知道吗?

网友:
      坛友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习惯,什么东西坏了,都要想尽办法修好,修好之后说这东东做工这么差,竟然会坏,还是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