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咸鱼买了个IS903的U盘,不认盘了,求教怎么拆

楼主(2019-08-15):
想拆开短接一下,
这种壳子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0.147668f4wNV4rT&id=593248874749&ns=1&abbucket=9#detail
现在不太懂应该怎么拆开,求指教

网友A:
两边的堵头可能都打过胶的,拿风枪或电吹风吹一下堵头那里,吹热了,然后把壁纸刀插到塑料堵头和金属壳之间的缝里,应该就会顶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堵头可能都打过胶的,拿风枪或电吹风吹一下堵头那里,吹热了,然后把壁纸刀插到塑料堵头和金属壳之间 ...

后边的已经打开了,从后面看前面是卡扣的,但是比较难开,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