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一只暴力风扇

楼主(2019-08-15):
这是x宝上买的风扇,今天恰好翻出来,想看看坛友们有什么高招让它可调风速,什么方法都行

楼主:
最无脑,x宝上单片机调速板

网友A:
黑线和黄线可能是电源正负极吧,那么绿线和蓝线其中一根是测转速的脉冲反馈,另一根就是PWM控制转速了。想知道那根线是PWM控制,就用它短接负极看看转速是否改变,如果有变化那么串个电位器就能调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线和黄线可能是电源正负极吧,那么绿线和蓝线其中一根是测转速的脉冲反馈,另一根就是PWM控制转速了。想 ...

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线和黄线可能是电源正负极吧,那么绿线和蓝线其中一根是测转速的脉冲反馈,另一根就是PWM控制转速了。想 ...

这样好像不行哦

网友:
不想动风扇内部电路的话就直接调压,不过范围有限

网友:
有两线的PWM模块.不过我一般的调压.

网友:
加个可调电阻分压给调速信号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有风扇调速板,10多块钱,还可以直接调压,我觉得直接调压更好

网友:
老站有帖子,用TL494+NTC来调速,去搜下“PWM调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线和黄线可能是电源正负极吧,那么绿线和蓝线其中一根是测转速的脉冲反馈,另一根就是PWM控制转速了。想 ...

用1k电阻到地,减速的是控制

楼主:
要是能用上这个就好了

网友:
这风扇,我也拍了几个,,,12V的时候不调速,转起来贼爽。。。

网友:
10多块包邮无极调速模块挺爽

网友:
注意告诉旋转的时候,叶片就是一把刀

网友:
这种风扇应该是25kHz的pwm调速的,可以用NE555搭一个
之前买过一个成品调速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只有上面一图,看不清你这风扇是单层四线的,还是双层(两个风扇叠罗汉)的?不过只要找到电源正、负,加电就可以转,调电压就可以简单控制转速(当然,三、四线风扇还可以通过PWM控制)。

网友B:
4.9A。虚标了吧

楼主:
我还真没测过,一般这种pwm风扇是不会乱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A。虚标了吧

这是服务器上用的暴力风扇,转速都过万,声音像飞机起飞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