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原创:简单好用蓄电池充电保护电路

楼主(2019-08-15):
本电路充满转灯同时转为涓流充电。
原理,先接上电池,然后接上电源,此时由于待充电池把电压拉低低于14.3v(保护电压,自己设定),电路保护不启动,当充电至14.3v时,保护启动,切断充电,充电经100欧电阻(涓流充电电流自己选)涓流充电。  电路调整,不接电池,用一个14.3v电源接于电压输入端,调整10k电位器,至led刚刚亮,ok!  结后,有人问我继电器为什么不用三极管代替,因三极管电流大时发热大,须增加散热保护,所以不用三极管。欢迎给点M吧!

网友A:
铅酸电池充电是三段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充电是三段式的

我也知道铅酸电池充电是三段式,须要高级的当然可去制作或买一个,在平时用一个简单的己足够。

网友B:
这种类似锂电池额保护是否能保证充满电,再多验证一下,我也做过镍氢电池的,自己感觉充不满,几分钟电压就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似锂电池额保护是否能保证充满电,再多验证一下,我也做过镍氢电池的,自己感觉充不满,几分钟电压就 ...

其实你讲对了,普通的恒流恒压充不满,一会就充电结束了,
对于铅酸或镍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小电流充电,然后设置一个定时器即可
铅酸用三段式的比较好,镍氢用电压跌落检测比较好

网友:
继电器用得不错,16V输入,切断时17mA涓流

网友C:
1,TL431需要1mA左右的静态电流,这里缺少了一个电阻。
2,继电器作为负载,应该接三极管的C极。
3,现在低内阻的MOS不贵了,可以考虑用MOS做开关。

网友D:
铅酸需要三段充电,两段充不满,另外这个电路需要恒压恒流源,电路里错误也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TL431需要1mA左右的静态电流,这里缺少了一个电阻。
2,继电器作为负载,应该接三极管的C极。
3,现在低 ...

不设静态电流也有好处,如果你试过该电路就知道,在临阶状态不会出现跳动,继电器接在c极是对的,当时没多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需要三段充电,两段充不满,另外这个电路需要恒压恒流源,电路里错误也较多~ ...

当然这个简单电路不是完美,不然三段充电器可以下岗了,充不满可以增加涓流电流,为什么这个电路不需要稳压?因电池接入了电路。用这个电路就是因为制作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TL431需要1mA左右的静态电流,这里缺少了一个电阻。
2,继电器作为负载,应该接三极管的C极。
3,现在低 ...

继电器像我这样接也能可靠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这个简单电路不是完美,不然三段充电器可以下岗了,充不满可以增加涓流电流,为什么这个电路不需要稳 ...

你这个电路必须配恒流恒压电源,不然充电电流不受限制,电瓶电压很低时电流会很大,另外铅酸必须三段充电,没有高恒压光靠涓流只能维持电瓶自放消耗,提高涓流电流长时间会导致电瓶过充,另外三段充电器现在非常的便宜。

网友:
同意楼上,不限压就不说了,暂且认为楼主用了个变压器整流直给,但是电流并不受控制,12v铅酸电池欠压时低于10v,按10v算,你的供电16-20v,按16算假如变压器功率很大电流很充足,12v铅酸充满大概14v左右,16-14等于2v,一般20ah电瓶内阻大概10毫欧,假设变压器内阻为0,此时电流是恐怖的200a,当然变压器内阻不可能为零,那此时电流也得几十a。如果你用小变压器短路才3 ,5a的,此时电流受变压器限制可能维持个2,3a,但是当电瓶电压越来越高,充电电流会越来越小,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充电周期会非常的漫长,恒流才能有效限制电流缩短充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必须配恒流恒压电源,不然充电电流不受限制,电瓶电压很低时电流会很大,另外铅酸必须三段充电 ...

那谁叫你用大功率充电器充电呢,还有,选择合适涓流充电,晚上充,明天早拨掉不可以吗?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谁叫你用大功率充电器充电呢,还有,选择合适涓流充电,晚上充,明天早拨掉不可以吗?机器是死的,人是 ...

你的这个电路自己命名“蓄电池充电保护电路”,你现在告诉我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早上自己拔掉。那么你这个电路的保护作用在哪里?你干脆弄个电源什么也不用直怼得了,坐个小马扎等在那里等差不多了拔掉得了,全自动,反正人是活的,那还要你这个保护电路干啥?取代这取代那,自不量力。能耐没多大说话口气大的很,你看看谁说个不字,你就跳脚,上面回复是个人就比你明白,你还差的远!狂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电路自己命名“蓄电池充电保护电路”,你现在告诉我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早上自己拔掉。那么你这 ...

我又没说全自动保护,起码能不过充,浅充浅放不可以吗?简单的电路分享给大家,能用就用,不喜欢用也没什么。那么生气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电路自己命名“蓄电池充电保护电路”,你现在告诉我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早上自己拔掉。那么你这 ...

我是没多大能忍才制作简单的电路,你很大能忍能把简单电路要求那么高我才佩服你。

网友E:
落后了,电池保护IC多的是。同意LS的说法,有时候自己胡搞一通,发现居然还没有几毛钱的IC可靠,这就尴尬了。跟尴尬的是还非常高兴的拿去炫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落后了,电池保护IC多的是。同意LS的说法,有时候自己胡搞一通,发现居然还没有几毛钱的IC可靠,这就尴尬了 ...

我知道你ic多,你也可以发一个比这简单用ic做的电路给人家看看嘛,发一个作品就是炫耀?那是不是在创意diy里人家发的作品在你心里看来都是炫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