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水压小打不着 调微动开关就行???

楼主(2019-08-15):
我的直排老万和,进水水压很猛,但出水水压小,打火无放电,拆了花洒才能打火。应该结垢严重或者有堵塞,用柠檬酸和洁厕剂简单了泡一下无明显效果。

问各位大师,有让清理水垢的,有让换花洒的,有让查水汽联动阀水压膜的。百度一下,说让调旋钮,调哪里的2个螺丝。就是没看到让调微动开关的。

刚好看到有前辈说,假如看到微动开关无动作或者动作幅度小,人工拨动能工作,就是皮碗烂了无力推动微动开关。

于是我就拆开看看,准备撬联动阀了。结果发现有花洒和无花洒情况下,微动开关动作的幅度不同。关键微动开关并不是靠外力推动的,而是靠外力压住的。只要外面的铁片离开足够距离,微动开关就能接通。

然后突发奇想,我把微动开关突出来的塑料搓短一点不就行了。后来再一看,上面是有个调节螺丝的。螺丝原来是离开压片的,我调到顶紧压片,发现压力更大了,微动开关直接无动作了。

看来只能用出绝招了:把铁片直接往后扳弯一点。

这下舒服了!只要开不到三分一的水流量,微动开关就能完全释放。开一半以上,压片直接离开微动开关了。之前想把水流放缓一点,立马就自动熄火,这下一并解决了。没想到自己也能修热水器了

最后抛出疑问:1,这样改应该安全吧 2,假如平时打不着火,好像也能通过手动控制微动开关应急使用?   3,假如洗澡时微动开关突然坏了,会不会烫人?

网友A:
恭喜,发红包贺下。没想到还能调,我见过2个都没得调,一通水就完全释放微动。
怪:仅是个开关,为啥有调节作用?是不是另有原理或隐情。

网友:
要是水压太小,也是开不鸟的,

网友:
就怕 洗澡时微动开关突然坏了,或者动作间隙变小了,里面热水龙头关了外面没熄火就一直烤换热器了,如果是全铜的会容易氧化、搪锡的会融化容易出事故,清理进水出过滤口试试。下图红圈处

网友B:
最近这几年修了2台这种旧款的热水器,有点心得:

1.水气联动阀里面的水膜片老化了,换掉。

2.微动开关时间久了触点氧化了,换掉。

3.水气联动装置右边有2个孔可以调启动水压的!
另看看进水口过滤网里有没有东西,清理一下,换上新电池,把水温旋钮调到低处出水会大一些也容易打火(不是火力旋钮)。

网友:
提醒注意使用中注意安全。

网友C:
我家里也是晚上水压太低,最后买个低电压水泵,燃气灶烧水,开水混合水桶里的凉水,放好水泵管子喷头,接好线洗澡,缺点要看水位,避免水泵空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发红包贺下。没想到还能调,我见过2个都没得调,一通水就完全释放微动。
怪:仅是个开关,为啥有调节 ...

可以调紧一点的作用吧,例如弹片时间久了变形了压不好微动,往前调一下又够到微动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也是晚上水压太低,最后买个低电压水泵,燃气灶烧水,开水混合水桶里的凉水,放好水泵管子喷头,接好 ...

有点麻烦。。。这个又是一个新颖的热水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这几年修了2台这种旧款的热水器,有点心得:

1.水气联动阀里面的水膜片老化了,换掉。

嗯,我这个应该水压膜也破了同时管路堵塞,滤网没看到有东西,不过却从管路里几厘米夹出一片过滤网。

我爸一直说要调到最高温,说是维修店教的,可能是记错了。

网友D:
别耍小聪明,基本上就是皮碗坏了!你这样搞,害死自己。不要嫌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也是晚上水压太低,最后买个低电压水泵,燃气灶烧水,开水混合水桶里的凉水,放好水泵管子喷头,接好 ...

洗澡到一半光屁股出来看桶里热水还有多少

网友:
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这个应该水压膜也破了同时管路堵塞,滤网没看到有东西,不过却从管路里几厘米夹出一片过滤网。

我 ...

火力旋钮调大调小关系不大(火力旋钮就是调整液化气进气量多少的事,就是大火小火),但如果换了新灌气瓶时应当先打开燃气热水器让里面的气阀门先打开,然后才打开气瓶的阀门会比较好,如果先打开气瓶的阀门再开燃气热水器有时也容易打不点火,因为新灌气瓶里面的压力大,先打开气瓶后液化气压大一下直接把水气联动里面的气阀顶死了,那个电磁阀门很难打开,特别是旧的热水器及旧电池时不够力。面而水温高低那个旋钮是调出水量大小来调水温的。另我刚想起来好象是要把水温旋钮调到高比较容易打着火!水温旋钮调到高时喷头出水量少,水压都顶到水气联动里面的皮膜上了。你自己试试!我记不是很清楚了,但肯定和这个旋钮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耍小聪明,基本上就是皮碗坏了!你这样搞,害死自己。不要嫌拆麻烦

原来有微动调节螺丝,那说明可以调的啊。

微动可以动作,皮碗不一定坏,或者只烂了一点。即使到时全烂了,再换也不迟。

而且这老机器了,不一定好拆。所以先不拆还是有好处。

网友:
应该把混水阀调整到热水更多,火力调小一点,然后花洒疏通一下,或者换个流量大的花洒。。。

网友(2020-01-31):
黑色橡胶膜老化开裂了,不工作了。
修时要小心,别不通水点火!干烧!切记!!!

网友:
直排的燃气热水器,该换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家人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也是晚上水压太低,最后买个低电压水泵,燃气灶烧水,开水混合水桶里的凉水,放好水泵管子喷头,接好 ...

水泵开关装卫生间,我是装的五孔一开的,开关直接控制插座,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