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UN10-16RT板式PLC

楼主(2019-08-15):
这个PLC坏了,拆下来修的,本来是电源挂了,最后发现是STM32F103芯片短路了。
这个是网上找的图,卖350块一个。用三菱的指令。

一些功能接口

正面图,STM32F103已经被我焊下来了

背面

红圈是坏了的原件被我替换掉了,一个保护电阻,LM2596,AMS1117 3.3,一个电解电容。把电源修好后发现还是短路,顺着铜箔找发现STM的VSS和VDD短路了。之间有两个贴片电容滤波,拆下贴片电容还是短路,最后拆下STM32F103芯片短路消失。当然找短路原件的方法很多,比如烧鸡大法等等。。。。

输出接口

下面三只是LM358,横着的是74HC04,竖着的是3232E

STM32F103已经被我提下宝座了,右上是ULN2003控制继电器的

被推下宝座的STM32F103

测量芯片的VSS和VDD是短路的。网上有基于STM32F103VCT6兼容三菱软件PLC的源程序,但是不知道和这个板子兼容不。

网友:
高级货,哈哈,没想到还有板式的。
新片子烧录固件试试看吧,等牙膏

网友:
估计修复难度很大,只能试试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PLC长相是这样子的。。。。。我还以为里面有田螺姑娘呢。。。。。

网友:
我手里,主ic坏了,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只是控制部分

网友:
这个是用的C语言写了内核程序,再解析PLC程序的,发展好几代了,深圳有家做的还挺好,功能挺齐全,质量也可以,价格很低,100多块,基本兼容FX3U,前年用了10多片,速度还很快,到现在一个坏的没有。

网友:
看板子做工还不错,怎么烧了这么多元件?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PLC。。。

网友:
PLC挺紧凑的,就是稍微贵了点。

网友:
是要拆着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