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是装壳还是裸机?

楼主(2019-08-15):
手机装壳影响散热,不装壳不防摔。。装还是裸??

网友A:
装,装,手机装壳是必须的

多讲一句题外话:
电脑,能够裸奔,就尽可能的裸奔,
如果有条件,为电脑,单独配置一个空调

网友B:
两种情况不建议装,1,手机价格低于你3天的收入。2,可能摔机的地方都有木地板或者地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装,装,手机装壳是必须的

多讲一句题外话:

电脑 为什么要考虑散热呢?

台式机一般温度也不高吧

正常办公娱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 为什么要考虑散热呢?

台式机一般温度也不高吧

手机,也要考虑散热的,
只是权衡成本,摔手机的成本大,那就装壳保护,

至于电脑台机的娱乐,这个散热差别就太大了,因台机配置不同,可以说一般的散热不高,但也有些上水冷,
个人的意见,水冷有些极致了,
为个电脑台机安装一台空调,
成本就低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情况不建议装,1,手机价格低于你3天的收入。2,可能摔机的地方都有木地板或者地毯。 ...

言之有理,支持一帖

网友D:
头半年保护一下就行了。当摔过一次之后就自动破罐破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半年保护一下就行了。当摔过一次之后就自动破罐破摔了

有点道理

网友:
装,配件老化了找极客修换

网友:
不装吃不了鸡 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