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版47耳放拼装试车

楼主(2019-08-15):
买的是拜亚动力A1,但是光用A1不能看出来有什么区别,所以顺手带了个便宜的47耳放,也是用它来先熟悉熟悉焊接

烙铁必须要换头了,这次换的是同事送的小弯头,以前的那个氧化的没法用,才用了两次。

看着就比我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焊锡必须也得换,以前那个实在不怎么样,这次是63%含锡

确实比以前的好用多了,更容易化,也更亮

板子做工很好,A1的那个说是有镀金,这个不知道有没有

一小堆原件,用商家的话说,每个都是发烧件,不知道烧在哪里
不过这几个电容零售确实比一般的贵一些,那个芯片插座是镀金的,但是芯片角没有金,呵呵呵

NE5532P,两个小运放,别小看这小东西,贵就贵在这里,一个都2块多
发烧的运放一个就得1百2百的,便宜的也有几毛的

先试试焊接几个点,还行,板子本身带助焊剂,上锡很容易,锡也不乱跑

看着还行吧,各个元件标的都很清楚,很容易找到

焊完了,用了半个多小时

东西不算多,算是入门焊

焊的水平下降了

通电试车,亮了,不错

商家要求是9V到15V,9V以下效果不好,正好我这有个12V电源

后来收到用来做外壳的亚克力板,厚度3毫米

两张一共5块钱还包邮

加工过程又蠢又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看看成品

用免钉胶粘的,没涂好,有点乱

免钉胶真是个好东西,很牢固

这个帽是在别的功放上拆下来的

后面是电源插口,膜还没有撕。

现在来说说效果
首先是小入耳,实验是有风险的,有错误容易烧耳机,先从便宜的入手,s7的配件耳机,女生更好听了,但是低音少了,原来的打鼓空空空,现在砰砰砰,更喜欢不用耳放的效果,如果听低音不怎么多的有耳放更好听。
然后是AKG420,这个就提升很明显了,低音清晰多了,听《船歌》,前面那个鼓更有深度了
还有那个《渡口》,前面那几个低音,都更深沉了,下潜的多了,看来上放还是很有必要的
420的额定功率是50毫瓦,看来手机电脑直推应该都没到这个功率。

最后是shp9500,额定功率是200毫瓦,主要就是为他买的,但是实际测试效果跟直推效果没有本质上区别,这让我担心后来的拜亚动力A1了。不知道用15V电源会不会好一些,但手头没有15V的。

这个47耳放有双电源版本跟单电源版本,双电版本据说比单电版本效果好,成本也高,一个是板子本身贵
上几块钱,主要是电源,一个电源比板子还要贵。

这里提到的拜亚动力A1据商家说是复刻版的,就是抄袭的,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清楚,原版太贵,买不起,也看不懂。

手里有小头戴的小伙伴,可以入手个小耳放来稍微提升一下品质,建议买带外壳的,自己做实在是太费事,需要的工具太多。

这个耳放基本没有底噪,网上卖套件的基本都差不多,看着买就行,最好买带保护电路的,我这个没有保护电路。

网友A:
哈哈,焊工似乎还不如我呢,5532多少钱的都有,便宜的几毛钱

网友B:
试下双电源板的吧,其实也没贵多少,电源找个双12V变压器,效果比单电源的好,毕竟5532运放就是双电源供电设计的

网友:
有原理图吗?

楼主:
这个没有原理图,不过貌似很简单,你可以在淘宝上搜这款47耳放,他们介绍一般都把原理图附上了,我是看不懂,没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双电源板的吧,其实也没贵多少,电源找个双12V变压器,效果比单电源的好,毕竟5532运放就是双电源供电 ...

有时间研究研究,看能不能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焊工似乎还不如我呢,5532多少钱的都有,便宜的几毛钱

这东西水太深,啥价格都有,要是我一般都买便宜的,不发烧

网友:
电源不行啊,开关的。换线性的试试看如何?

网友C:
5532 听着有一点点毛刺感,不知楼主的效果如何。

网友D:
前半截都还不错,到了亚克力外壳哈哈哈哈哈,容我再笑一会儿哈哈。
开玩笑的,做得挺不错

网友E:
两块钱算什么发烧运放,加一两个零差不多,还有就是买亚克力板的时候怎么不买亚克力胶水来用,免钉胶真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32 听着有一点点毛刺感,不知楼主的效果如何。

小耳机就是感觉低音少了,头戴的低音下潜变深了,不那么混了。毛刺感应该跟耳机有关,耳机太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半截都还不错,到了亚克力外壳哈哈哈哈哈,容我再笑一会儿哈哈。
开玩笑的,做得挺不错 ...

亚克力外壳是个意外,那个免钉胶实在是不好弄,一挤就多,粘性还强,固化的快,不小心就哪都是,最主要的亚克力板不像玻璃,能用刀刮下去,这个一刮就花。这个胶固化以后特别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块钱算什么发烧运放,加一两个零差不多,还有就是买亚克力板的时候怎么不买亚克力胶水来用,免钉胶真难看 ...

这个是用来练手的,就先将就了

网友(2019-10-08):
这个买双电源用层叠电池供电声音就很好

网友:
我买的市双电源版的,把5532P换成4580,双15伏供电,效果挺好的。

网友(2019-11-21):
引用 楼主:
亚克力外壳是个意外,那个免钉胶实在是不好弄,一挤就多,粘性还强,固化的快,不小心就哪都是,最主要的 ...

其实用点502就不用这么难看了

网友:
我自己DIY做的,前置放大电路。

网友(2020-01-10):
最好用电池供电,充电器电源不纯,我花几十块买了一个便携耳放自己焊,结果花了2二百多买了2个运放换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下双电源板的吧,其实也没贵多少,电源找个双12V变压器,效果比单电源的好,毕竟5532运放就是双电源供电 ...

5532运放,双电源要不对称,稍微不对称一点点,音质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