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烧掉的坏电源,取风扇修好一个掉扇叶的航嘉电源,剩下几样能用的

楼主(2019-08-15):
再水一贴,昨天有台电脑电源坏了,正要换的时候,发现准备换的电源扇叶掉了一个,只好把好坏电源都拆掉,把坏电源里的好风扇换到好电源上,挺简单的事儿,说起来还挺复杂。

烧掉的电源,先马的,目测是芯片烧了。电源比较低端,印象里是和机箱套装的,刚出了保修期:

电源插座和一级EMI电路看这还可以,准备拆出来备用,结果螺丝拆掉发现拿不出来,卡住了:

斜口钳子暴力剪开,顺利取出:

被动PFC也取下来了,解开看胶布大概一看,还真是铜线的,不是水泥块:

这是已经换上先马风扇的航嘉电源,已经装机测试正常了:

航嘉的低端电源,不过比先马要好不少,拆的时候没拍照片,大概说就是元件虽然不想高端货那么满满当当,但也是错落有致,摆放整齐,能看出来都是正规元件和正规工艺:

这是航嘉的风扇,掉的那个扇叶已经AB胶粘回去了,之余为什么断了一个扇叶,估计是正运行的时候有东西进去了,一个扇叶被打飞:

粘上的位置:

功臣AB胶,这个风扇转速很慢,粘上应该也问题不大。

剩下来的遗产:带病航嘉风扇一个、先马输出线一把(播出来看了,铜线,大概0.5平方),品字插座带EMI一个、被动PFC一个(准备拆铜丝)

再显摆一下这个好玩的东西,台灯放大镜

中间是放大镜,周围一圈是LED灯,下面有操作台,可以调高度:

亮度一般,凑合够用

网友:
谢谢分享,目测粘好之后的风扇全速运行震动会很大

网友A:
烧的比较严重,板子都烧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的比较严重,板子都烧焦了

嗯,一看就是长期高温烤糊的

网友:
我猜是按摩店的U

网友B:
风扇叶片用AB胶粘,影响动平衡,噪音、震动会变大

网友:
手头几个风扇电机转子大小不同的话,到废品站和电脑城等地方,买一个可以用的旧风扇。转子大小一样的话,可以置换转子扇叶,比胶水固定好不用担心下次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299

缘分啊,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毛病,还前后脚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叶片用AB胶粘,影响动平衡,噪音、震动会变大

掉一个叶片的时候,转起来震动那个厉害,根按摩棒一样,粘上去还没试,回头试试看,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扔

网友C:
先马这个货色的电源还是不要用了吧,楼主可以试一下,先马的输出电源线+12V+5V都是铁镀锡的线材。 PFC电感是铝线的。

网友D:
这种台灯式的放大镜原来也考虑买一个,可是一看价格,好贵啊!

网友:
台灯式的放大镜好像放大倍数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台灯式的放大镜原来也考虑买一个,可是一看价格,好贵啊!

高倍率的贵,我最多就是看个电路板,5倍感觉就可以,一百出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马这个货色的电源还是不要用了吧,楼主可以试一下,先马的输出电源线+12V+5V都是铁镀锡的线材。 PFC电感 ...

明天试试看,居然还能这么凑合事啊

网友E:
PFC线有点粗,目测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PFC线有点粗,目测是铝线

已经确认PFC是铝线,外面一层红褐色的绝缘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马这个货色的电源还是不要用了吧,楼主可以试一下,先马的输出电源线+12V+5V都是铁镀锡的线材。 PFC电感 ...

已经确认PFC线圈是铝线,不过12V线用刀刮了是铜线,虽然铜的成色一般,但是从颜色和弯曲的手感看,应该是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认PFC线圈是铝线,不过12V线用刀刮了是铜线,虽然铜的成色一般,但是从颜色和弯曲的手感看,应该是 ...

早期的线材应该不是全铁线的,至少是掺铁线的, 可以用磁铁试一下就知道的。新出的150以内的电源基本上都是这种线的了, 爱国者,大水牛,先马,金河田,没有一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