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惠普双路电源故障,型号C4357-61210

楼主(2019-08-15):
一个惠普12V,5V双路电源,原来是12V的输出滤波电容漏液短路无输出,更换12V路电容,5V路电容拆下测容量没问题又装回。
现在测试输出5V路在4.8左右,波动较大,4.6到4.9都有……
12V路在11.8到12.2都有,都是空载电压。带载掉更多。
而且断电后300V高压下降很慢。

网友:
查下300V高压滤波电容

网友:
喷墨打印机电源。

网友A:
把板子的漏液清洗干净再试机看看。另外,测试下空载时交流功率,看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的漏液清洗干净再试机看看。另外,测试下空载时交流功率,看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

那是老化的胶水,电容漏液没多少的,已经清理了。

网友:
如300V稳定,就是电源IC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高压电容,其次开关IC的外围,特别是供电电阻,然后开关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