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谁知道西飞这个工程师拿的是什么电钻?

楼主(2019-08-15):
谁知道西飞这个工程师拿的是什么电钻?

网友:
挡这么结实 不是大师认不出来吧

网友:
红色,米沃奇

网友:
这个造型我猜应该是个气动工具

网友:
气动的手钻

网友:
生产线一般是气动的。

网友:
这么小,一般都是气钻

网友A:
肯定是气动,生产线没有用电池的

网友:
气钻,生产线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气动,生产线没有用电池的

正解,那得一天备用多少块电池呀

网友B:
视频里已经提到了风钻   楼主以后看视频要专心啊

我也是闲的发慌  真的去找了原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已经提到了风钻   楼主以后看视频要专心啊

我只看了图片,没有看视频,还是你认真

网友:
我看像气动的工具

网友:
设计总师 接受采访时候曾经说过,在指定操作指南时候,已经考虑了 手动钻孔的不垂直,所以钻头是非标尺寸,比标准尺寸小点,钻出来的孔才容易达到标准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已经提到了风钻   楼主以后看视频要专心啊

厉害 !!点赞!!!

网友:
青岛宇航牌气钻,非常耐用,4000转,260瓦,0-6mm。扭矩很小,双轴承,高同心度。往年一般都是600一把。私下有的小主管可以60一把。

网友:
这个电钻,经请教过大神,根据这个钻的特征:前置的单手控制正反转按钮、高精度卡盘。
这款机器极有可能是实耐宝PDR5A或者是PDR3000;而另一款PDR5000的尾部不是快速脱换夹。

网友:
CP  DESOUTTER有标准的工具不会乱用 这个是摆拍吧 气动的没接气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