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高尔夫4离合器总泵分泵放气

楼主(2019-08-15):
高尔夫4,换了离合器总泵分泵和管道,过一段时间离合器就不管用了,修车的用压缩空气在回油孔冲一下气,就能用几天。刹车也变得一开始硬,后端松,能到底。
查了资料,应该是管路有空气所致。准备自己修。先修离合器部分。
搜了一下,有几个方案。
1:踩几脚离合,然后踩到底不要放,接着就在离合分泵排气口那里打开让空气排出,排出后锁紧螺丝。接着又踩踏板,就这样循环排,记得加刹车油
2:重力排气法。首先加满刹车油。离合器与刹车共用一个油壶,一般在正驾驶前面仪表台靠近门与前风挡玻璃的夹角处。加满油以后到下面离合器分泵处找到排气螺丝松开,不要松掉流畅出油就行,观察出油情况有无气泡,大约3到5分钟再没有气泡冒出来为止。拧紧螺丝,反复踩踏离合器踏板直到感觉硬了以后就行了。试车如果不行再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可以为之。注意!刹车油壶内的油要保持不缺,如果没了就会再次进气。
3:和2差不多,只不过用注射器抽,
4:用反向到排法,完美解决问题,普通方法有人已经说了,针对排不干净的的,用到排法,就是从后往前 排,可以用废弃打气筒改制成排空气的工具,把打气筒拔开清洗干净倒入刹车油,气管接到分泵上(注意 排空气螺丝要拧开)开始往分泵打油直到总泵油泵有刹车油溢出就可以了。100%排净空气。准备用注射器代替打气筒试试。

以上办法哪种合适?还有别的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去返修要自己修呢  明显是上次没有维修到位啊

网友:
正常操作是1和2配合,,当然,网络上什么大神都有,随便。

网友:
楼主换一件修车店吧,说实话这东西完全没必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