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好电磁炉不常有,快速拆修九阳电磁炉!

楼主(2019-08-15):
『 元作 』好电磁炉不常有,快速拆修九阳电磁炉!

铜线盘的九阳电磁炉。。。
故障:数码管跳变 ,智能菜单灯往复滚动 ,不能正常加热。

怎么也要看看铭牌。。。

老电磁炉用料可以,多年了塑料仍然柔软有任性。

个人判断是按键板的故障。于是拆下来按键板。

直接测试按键 ,发现智能菜单按键漏电。还有几个按键也是这样 。

懒人修法,直接拆按键 。

里面是锅片 ,接触部分氧化并有异物,奇怪微动开关里面怎么能有异物呢?

用刀刮一下按键底部

然后粘上 。。。

顺便看看各部分构造。
控制板

铜盘

直径16CM ,看边上还有距离,也许这还减料了。

铝散热挺大。

这样修了几个按键 ,粘上后,试机 ,快速胶就是爽。

试试各个功能,可以正常工作了 。

热气出来了。

这个智能菜单功能很好,各个功能,固定几分钟,然后倒计时。
到时间自动关机。

完,谢谢欣赏 。

网友:
天猫有2元50个包邮的,直接花红包
微动看样子是6*6*4.3或5的

网友A:
自己动手,其乐融融

楼主:
感谢提醒,手头真没有这种开关,4.3或5都买了点。。。

网友:
没想到那种10元一件油性胶随处可见,曾经在大柳树市场里见到过,变干后硬的,不像补胎胶变干后软的。我的话网购过10元10小瓶502,至少比一瓶变干要好。

网友:
快速定位病灶

网友:
轻触按键有一个有问题一般就要全部换掉了,按键氧化了,有的和显示屏共用的扫描,会串功能

网友B:
这黄裳,比道光还抠,道光穿打补丁的朝服上朝,吃一两银子一个的鸡蛋嫌贵自己大内开始养鸡。想不到,钱聋爷修电磁炉都舍不得换开关,

网友:
换成防水微动

网友:
不光是那些按钮,LED损坏、油污也会导致面板异常。

网友:
你那个焊接剂好使不,还有这个电磁炉帮我支支招

网友:
还是换新的为好~

网友:
谢谢分享。元件级别的维修,高手也。。。。。

网友:
线盘小了点

网友:
难得看见这么干净的电磁炉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其乐融融

看着挺不错,求保佑着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黄裳,比道光还抠,道光穿打补丁的朝服上朝,吃一两银子一个的鸡蛋嫌贵自己大内开始养鸡。想不到,钱聋爷 ...

家里没有这种微动开关 ,我也感觉还是换新的好 。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没有这种微动开关 ,我也感觉还是换新的好 。

能粘这么好,没给灌死,灌成实心的开关,真不容易,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