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己的iPhone6s返回键不能用了,修一修

楼主(2019-08-15):
最近自用6s返回键出问题了,有指纹,无返回功能,有时有返回有时没反回,就这样忍了一星期实在是不方便,决定修一下然后在网上找教程都是花钱的,最后在,快手,找到有一个人发了个,6s 6splus无返回的维修思路,然后按照教程给指纹键飞一根线解决了,ps没有放大镜,实在是,不好焊,焊了好几回才焊上,最后装上解决问题,心里很高兴,

楼主:
我用的工具,烙铁论坛买的,

楼主:
这个是我另一个坏的6s返回键测试飞线点的通断,发现我那个无返回的按键是开路状态最后决定按教程飞线

网友A:
这么贵的手机,一个键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的手机,一个键做不好

贵在系统上了,手机也就那样

网友:
牛掰了,哈哈,我肯定飞不好,关键是也买不起这手机啊

网友B:
麻烦把插牙签那个油腻腻的东西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把插牙签那个油腻腻的东西丢了,

助焊膏,有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助焊膏,有毒?

你如果是修电动车的商家那你随便,如果是自己业余爱好最好用松香,这个会腐蚀电路板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我不用苹果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修电动车的商家那你随便,如果是自己业余爱好最好用松香,这个会腐蚀电路板 ...

我也用金鸡牌,没发现会腐蚀电路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金鸡牌,没发现会腐蚀电路板

这个是酸性的,腐蚀铁很快

网友:
这玩意儿是焊锡膏,对于板子上的金属部位有较强的腐蚀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修电动车的商家那你随便,如果是自己业余爱好最好用松香,这个会腐蚀电路板 ...

果然专业,这其中的奥妙必须10年以前功夫才能体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金鸡牌,没发现会腐蚀电路板

即使沾一点尘土都不牛逼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酸性的,腐蚀铁很快

腐蚀是一方面,主要原因是,黏糊的粘尘土,感觉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修电动车的商家那你随便,如果是自己业余爱好最好用松香,这个会腐蚀电路板 ...

谢谢你的提醒,我是个人使用,一个月都焊不了一次

网友:
我的苹果六也这个毛病,飞线飞到哪里呀?看不清啊!

网友:
焊锡膏铁盒子生锈不好,用玻璃瓶装,松香是好,但是没锡膏好上锡。

网友:
手艺不错,相片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