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监控工程宝

楼主(2019-08-15):
按装监控肯定少不了要调试摄像头,因为主要工作不是安装监控的,所以各类工具并不齐全。之前在坛友的指点下在某宝买了个迷你的液晶屏,本来是打算装到山地车上当后视镜的,后来这个伟大的项目搁浅,正赶上这次项目要用到,就把他做成了显示器。

这是买来的屏和驱动板,许久了忘记多少钱了,貌似是80多。驱动板上三个芯片,最上面的是电源,最大输入24v,输出3.3供整个板子和屏幕,中间的是个单片机,估计是控制图像自动翻转和信号切换,最下面的是一个lcd专用驱动芯片。屏是AUO的,当时查了一下,单独买这个屏好像是30多,当时买这一套的时候特意查了一下屏,网上能买到才下手的。。

驱动板,右上的按键是控制图像翻转的,两个电位器一个调亮度一个调色彩。

找了个录像机线测试一下屏,正常

现成的外壳没有装这么小屏幕的,还且还要装电池,只能找个仪表的壳子了。透明,防水,只是厚度有点厚。

屏幕贴上双面胶

这是当时为了给某人换手机的触摸屏买的,很薄,也很黏,估计能用一辈子。。

粘到盒子上

子上面已经有个dcdc,用电池供电的话就的吧他拆掉,但是一查平驱动芯片的工作电压极限是3.6v,直接用锂电池可能会烧掉,手头也没有合适的ldo,于是干脆吧3.6升压到了12v直接给板子供电,另外也对外输出给摄像头供电。

加了个电源开关,壳子瞬间变成不防水的了。

开关打上胶

充电部分,4056,电流设置在了400mA
然后悲剧了打孔的时候钻头不小心戳到了电池,打了一下火,闻到一股怪怪的味道。
立马用热熔胶吧这个洞洞封住,然后事实证明,这个电池可以充电,也可以充满,但是,存不住,放不了几天就自放电没了,而且直接到0.于是。。一块电池啊

留了两个插口,左边是直接bnc的视频,右边是航插。因为车载的摄像头大多数都是使用的航空插头,四芯电源两个,视频音频各一个。

完成了~~

实际使用中~

实际使用中~
下面来几张工作中的照片。。

现场安装的4G车载视频机

一个车上装了5个摄像头

网友:
能测网络的吗

网友:
应该是不行吧,看点AV应该是

网友A:
装这么多摄像头,押运车啊?

网友:
这个可以啊,好看又实用

网友B:
如果后期想改的话盒子大一点,然后买个雄迈或者海康的录像机板子,要网络模拟混合的,淘宝蹲一下,也就几十块钱,那样改上去这个盒子作用更大,电池也得换更大的,不过话说你这个样模拟的,如果从头开始真不如买个手持模拟机 也就几十块钱,更轻便一些,不过利用手头旧物也是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后期想改的话盒子大一点,然后买个雄迈或者海康的录像机板子,要网络模拟混合的,淘宝蹲一下,也就几十 ...

之前买了闲置的,就直接拿来用了,如果经常做这种工程的话还是买几个现成的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这么多摄像头,押运车啊?

烟草配送车

网友C:
模拟的基本快淘汰完了,还是上网络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基本快淘汰完了,还是上网络的好。

车上用的,机器模拟网络都支持,主要看客户需要

网友D:
这数量赶上运钞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数量赶上运钞车了

烟草配送车

网友(2025-03-21):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