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TX-WASLAN-P 6千兆网口d525主板minipcie不识别无线网卡

楼主(2019-08-15):
求助,ITX-WASLAN-P 6千兆网口d525主板minipcie不识别无线网卡。
主板型号
看主板流有sim卡位置,应该是支持3g4g无线网卡

整体
装了2gcf卡,和intel5100无线网卡
主板bios
开机显示
系统信息

在别的minipcie上拆了一块硬盘来试机,可以正常识别。装上无线网卡在windows下也无法识别,
难道这是一个msata接口吗,主板上没有找到msata和minipcie字样标识
求助,此接口是msata还是minipcie,那还是因为bios不支持无线网卡
谢谢!

网友A:
插硬盘上去能认到说明就是msata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硬盘上去能认到说明就是msata呗

可我看别的同型号不同板子的介绍是minipcie接口啊,好像就多了一个pci8x接口

网友:
这是个msata接口~

楼主:
哎,要真是msata接口那只能用usb无线网卡了

网友(2019-11-15):
楼主可以拜托把这个主板的BIOS备份出来么?手里有块4千兆的小主机开机不来,反复重启,想换换BIOS试试

网友:
有没有跳线或者bios设置,可以在mini pci-e和msata之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