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空调关机出风囗关不死,摆风幅度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15):
志高空调关机出风囗关不死,摆风幅度小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是步进电机。需要专门的驱动,以及信号配合。
先换这个电机试试

网友A:
你已经拆出步进电机了,看看摆幅正常?如果正常可能摆风塑料片的驱动口变形旷量大了。

网友B:
应该是机械部分的问题。或者说是塑料件的问题(磨损、变形),与电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拆出步进电机了,看看摆幅正常?如果正常可能摆风塑料片的驱动口变形旷量大了。 ...

没有什么矿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机械部分的问题。或者说是塑料件的问题(磨损、变形),与电机无关。 ...

塑料传动部件没有磨损变形

网友B:
摆风电机一般只是旋转,靠曲臂实现摆风,如果幅度小,你说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风电机一般只是旋转,靠曲臂实现摆风,如果幅度小,你说能是什么问题? ...

我怀疑电机的主轴齿轮与主轴打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电机的主轴齿轮与主轴打滑

不应该,摆风电机个别的是步进电机,并且往复旋转工作,由于控制电路复杂,普通空调没有这么用的,普通空调摆风电机(直流电机或步进电机)都是按一个方向连续旋转,通过曲柄拉动塑料挡片做往复运动(将电机的圆周运动,转变为直线的往复运动)。

网友:
可以用手转动这个步进电机看看有没有阻力,没有就有问题,淘宝买个大小电压一样的换上,注意接线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摆风电机个别的是步进电机,并且往复旋转工作,由于控制电路复杂,普通空调没有这么用的,普通空 ...

这个电机这个电机还真就是往复运动的。我拆了摆页特别注意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这个电机还真就是往复运动的。我拆了摆页特别注意看了

直接那个一字改刀插在电机那个孔里,转动改刀看看转动正不正常,基本可以排除传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那个一字改刀插在电机那个孔里,转动改刀看看转动正不正常,基本可以排除传动有没有问题 ...

已经搞定了,就是电机的问题。主轴齿轮与转子却油打滑没有阻尼,拆开电机滴了几滴缝纫机油,手头没有塑料件专用的白润滑油。

楼主:
搞定了电机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就是电机的问题。主轴齿轮与转子却油打滑没有阻尼,拆开电机滴了几滴缝纫机油,手头没有塑料 ...

早晓得有这操作我就不用淘宝买了

网友:
三菱电机 的空调,如果是新机 没拆过上下摆风板,是可以做到 突然切断交流电的情况下,自动关上 摆风板的

网友(2020-07-07):
缺油那么简单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