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YD4850基站磷酸铁锂电池初拆及问题请教(U3A1-50E-A)

楼主(2019-08-15):
电池是15串的,拆开测量保护板自身耗电,显示保护板开机状态电流在23-25mA之间波动,长按RESET键不能关机。感觉保护板自身功耗太大了,开机状态下48V50AH放置80多天就会耗光电池。请教这个正常吗?还有怎么修复不能关机?

网友A:
到底改装容易吗,我都想淘点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改装容易吗,我都想淘点来玩

你要改装什么?如果整体用,还是不错,如果要拆单体用,每个单体的极耳是铝焊接的,改装只能打孔上螺丝连接,当然如果要4串就好办,因为大电池分4组,每组都是4串连接好的

网友B:
这东西设计上就是打算要长期通电备用的,静态功耗大点正常
嫌大的话里面加个空开

网友C:
因为那不仅仅是保护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改装什么?如果整体用,还是不错,如果要拆单体用,每个单体的极耳是铝焊接的,改装只能打孔上螺丝连 ...

改成电动车电池用

网友D:
这里面带充电电路么?直接接个55V的直流可不可以充电?

网友E:
到底是4*4=16串还是15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设计上就是打算要长期通电备用的,静态功耗大点正常
嫌大的话里面加个空开 ...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那不仅仅是保护板~

谢谢,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电动车电池用

可以的,用这个改电动车电池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带充电电路么?直接接个55V的直流可不可以充电?

不带,设计充电电流25A,最大5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4*4=16串还是15串呢

有15串的和16串的,保护板通用。北方用16串,南方用15串。

网友:
好东西.我广东的.想弄个装电动车上.

网友F(2019-11-01):
正常的保护板常按rest可以关机的,应该是保护板有问题,我都用了三块BYD的保护板了,老出问题,个别串电压采样偏差太大,我都想换傻板了!

网友:
会自动休眠的,我那个双登50的,10分钟休眠

网友:
不是会自动休眠然后关机吗?楼主有没有多的,我想要两台装太阳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保护板常按rest可以关机的,应该是保护板有问题,我都用了三块BYD的保护板了,老出问题,个别串电压 ...

换了一块保护板就好了。

网友(2021-03-11):
我有一组双登磷酸铁锂,准备改电三轮上用,但是这电池待机几个小时就会关机,很麻烦,有没有办法不让它关机

网友(2024-06-12):
我很少用现在自放太大了。下了个软件 。又找不到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