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这个分区为啥要分这么多?平板

楼主(2019-08-15):
手上一台杂牌win10和安卓双t系统平板,系统不行了想重新做个系统。但是这uefi东西u盘也启动不了,放个maxdos也说不能放在主分区,用diskgenius一看怎么有这么多分区。
想问:1,这个直接删了重装改win10单系统没我问题吧?
2为啥这个有这么多系统,前面那么多装的啥也不认识只知道分区小。
3,如果要重装,那种方式装好可能性最大?因为发现好多u盘装系统软件都是换了一个壳而已。

网友A:
很正常啊,安卓系统就那样,一堆分区,除了ESP和MSR这2个外别的可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安卓系统就那样,一堆分区,除了ESP和MSR这2个外别的可以删除

不要安卓系统了,其他都可以删吧?

网友:
别随便乱动手,不是装个WIN10就可以用屏幕触控之类的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安卓系统了,其他都可以删吧?

除了ESP和MSR这2个外别的可以删除然后建立一个新分区给WIN用,还有最后面一个分区不要删除,那是Windows恢复用的
也就是说分区1-15可以全部删除,如果重装系统,可以用快速分区功能重新分区,不过如果系统没有崩溃不建议重装,装一堆驱动太麻烦

网友:
前面那些分区是安卓用的,安卓的分区可就多了,包括system,swap,recovery等等,不想要安卓直接删了重新分区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不能乱删,删掉以后会干掉启动选择菜单,win会不引到
除非你用PE进去删掉所有分区后重新装一遍win系统

网友:
安卓部分跟手机一样,都是一大堆分区,如果你没有原厂的双系统引导工具和驱动,就不要随便删,驱动太难找了

网友(2020-01-31):
如果嫌乱,可以备份驱动清除分区,装w10+凤凰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