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秤铅酸电池改锂电可以吗?

楼主(2019-08-15):
这种铅酸电池,用了3年,现在待机时间不行了,充电也慢,想改锂电,但是锂电的电压比较低,铅酸电池一般低于4v就会低压报警保护,锂电的容量区间在3.7-4.2v,而高于4v的电压容量很少。

网友A:
铅电截止在3.6v左右,锂电截止3.3v,略低一点,直接代换会有一定容量浪费
但是经过稳压之后,供电都是3.3v
还可以改USB供电,USB的5v串一个二极管降压到4.3v,用移动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电截止在3.6v左右,锂电截止3.3v,略低一点,直接代换会有一定容量浪费
但是经过稳压之后,供电都是3.3v
...

要是3.6V保护也浪费不了多少容量,3并18650比铅酸爽多了

楼主:
铅酸电池截止不能那么低吧!

网友:
你需要加个mt3608:lol:

网友:
什么也不用加,电路上有3.3v稳压器。

网友:
我都是用旧充电宝,容量大充电方便。
新一点的称直接18650正负极,
太旧的估计就得接充电宝usb口了。

网友:
一是升压使用,二是找到低压供电点,把锂电池直接接到低压供电点上。

网友:
可以改,同时需要改充电电路

网友:
改好没有?偶也有一台需要改

网友:
测试电子秤工作电流,选择合适的C数,换一个试试。     铅酸两格多数都是直换就可以用。单片机那边也是降压电源,不是电瓶直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截止不能那么低吧!

他们说的单格,你这种铅酸是两格的,串联单体封装。

网友:
直接换啊,然后用充手电筒的那种4.2v充电器充就行。

网友:
可以直接换锂电,记得改一下充电电路就行了

网友:
直接接一个18650上去试,看用得到多久,反正数码坛友都爱改来改去。

网友:
一般这个电子秤主板会有两个470K或者1M的分压电阻,给单片机ADC检测电压用的,你改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可以改变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压,就不会出现低电压提示了

网友B:
可以,我就直接焊了一个旧手机的电池上去,正常使用,用原来的充电器也可以正常充电,已经换了差不多半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就直接焊了一个旧手机的电池上去,正常使用,用原来的充电器也可以正常充电,已经换了差不多半年了 ...

充电最好也改一下,因为是锂电池

网友:
早就改了锂电 还加了太阳能板增加续航 就是店里晒不到多少太阳 两三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最好也改一下,因为是锂电池

懒得改,反正是旧电池,大不了坏了换一个,有保护板,不至于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