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昨天又被电打了一下,好爽,还好今天能给你发帖。。

楼主(2019-08-15):
最近几天家里的抽水机不太给力,老是不够用。
就检查一下定时器。发型闸刀有烧灼的痕迹。

先把闸刀换了再说。

这货居然是铁镀铜,用吸铁石见真知。

就在换闸刀的时候,(前提是关闭了家里的总闸),手触摸第一条线的时候还好,没啥事。
当换第二条线的时候(红色),一种麻麻的感觉,然后手猛的一甩,整个手臂好酸爽。
接好线后,用电笔测量了一下,左右两边都有220v的电压,合上闸刀之后,蓝色的线测量不到电压。
改天得看看家里的总闸是哪个舅子接的,居然不能断火线。

原来的线比较细,只有0 .8mm,这严重的虚标啊!最低要求也要1.5mm吧!

后换的线国标2.5mm,这个线是足量的。

网友:
连续几帖占首位。我打闸后也会测测有电否。养好习惯

网友:
进线总开关要用2P的,

网友A:
这都9102年了,怎么还在用这么古老的闸刀开关?

空开才多少钱?
人命多少钱?

网友:
总闸用单p:lol:不知道那个人才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都9102年了,怎么还在用这么古老的闸刀开关?

空开才多少钱?

空开没那么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开没那么保险

空开跳闸后一样保险  那个不会自动通的 一样机械结构

网友:
抽水机要用漏保吧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觉得哪里保险?
还是觉得楼主那个闸刀开关更保险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开跳闸后一样保险  那个不会自动通的 一样机械结构

有时短路空开并不跳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觉得哪里保险?

因为我见过短路起火了,空开还没跳闸,正品德力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见过短路起火了,空开还没跳闸,正品德力西的

那是因为空气开关选太大了,比如楼主的那个开关,63A然后那么细的线,我就觉得有点找死的味道。
但是相对那个裸露的并且明显接触不良的闸刀开关,我觉得闸刀开关的找死系数更大得多。

总之,混这个论坛竟然还用着这样的电气开关和线路,我感到真的很无语,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网友D:
我老家,农村,当初电工安装的抽水机,也是用闸刀开关,我一直偷懒没换。平时有个塑料罩子防灰尘,也没有烧蚀。
启动电机,正规的做法是接触器,闸刀开关有火花。

进线要用2P带漏保的,农村个别地区电力不正规,有可能火线和零线对地都有120V的交流电压,1P开关这时候不管用。

网友:
好多年没在家用电路里看见这东西了,安全性不太高

网友:
嘻嘻~帮你装三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空气开关选太大了,比如楼主的那个开关,63A然后那么细的线,我就觉得有点找死的味道。
但是相对 ...

同样认为闸刀开关某些时候更可靠!!!

主要还是结构的原因,
空气开关即便是外表看来断开了,
有可能因为机械故障而导致实际上没断开,

而闸刀开关不存在这种可能,
就一根直杆,
拉下来了就断开了,

只是闸刀开关对操作安全要求高一些,
但可靠性上来说,其实比家用空气开关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空气开关选太大了,比如楼主的那个开关,63A然后那么细的线,我就觉得有点找死的味道。
但是相对 ...

c16的空开啊!不是63a的。2.5mm的线够了吧!抽水机功率只有500w。

网友:
电线不是这样量的吧,0.78是直径,一般电线标称的是截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老家,农村,当初电工安装的抽水机,也是用闸刀开关,我一直偷懒没换。平时有个塑料罩子防灰尘,也没有烧 ...

闸刀开关后面有接触器的,还有个定时器,都是德力西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线太细了,只有0.8mm,已经换了2.5mm的线,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总闸乱接害死人,不过单手操作一般没事,就是提提神,当然鞋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