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接错电源的海康威视摄像头

楼主(2019-08-15):
海康威视摄像头 同轴摄像头 同轴模式可以切换模拟模式

摄像头参数标识 因为烧过尾线都被剪了  想使用模拟模式短路黑色白色尾线就可以了

拆解开始 从前端入手  无光设计

最开始拆下前端盖板  四个卡扣而已

拆下盖板后的样子

取下前端摄像头看下外壳  摄像头通病 大空位  电源线可以看出明显烧焦

尾端灌胶设计 不方便换线束了

继续拆解 看下前端头部

一层层拆解 这个貌似是散热用的

拆下散热片后的样子

继续拆解 拆除电路板欣赏下  可以看见炸裂的芯片

线路板背面的样子

线路板正面特写

拆下电路板后的样子

拆解继续看看拆下的镜头

镜头背面的样子

这个应该是白夜切换的镜片

切换镜片背面的样子

拆开看看 有个线圈

原来玻璃是双色的

镜片保护盖

最后看看镜头前端

红外设计很坑 一体设计 无法拆解

感谢欣赏 全贴结束

网友:
买个芯片换。盘它

网友:
这个还能修复码?

楼主:
只拆不修  本人能力有限 一般都是换新总成

网友:
把TVS管换了应该能好.

网友A:
再问为啥明明可以做的越来越小的壳子,非要搞那么大,还空着。。。。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的挺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为啥明明可以做的越来越小的壳子,非要搞那么大,还空着。。。。

我觉得一个是为了震慑一个是为了好骗钱

网友:
这好比是稻草人,你还指望它能把人给带回来吗?

网友:
惨烈,高手能修

网友:
海康跟大华做监控没的说。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

网友:
海康威视,最近也被美帝列入制裁名单

网友:
海康的做工还是很可以的。

网友:
海康的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好像炸的是钽电容?,烧得好惨,安慰。
等牙膏

网友:
貌似只爆了一个东西,。可以试一下修

网友:
拿到售后修下,还是值得的

网友:
拿到售后修下,还是值得

网友(2024-11-17):
海康威视性价比极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