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有20年历史的LG微波炉

楼主(2019-08-15):
朋友工作的公司最近有一台微波炉挂了,由于扔电器手续非常麻烦,导致这台微波炉放在公司里面半年没人去扔。后来老板看不下去,就签了放行条让我朋友下班顺便拿出去扔了。我朋友看了下微波炉原来是20年前的老货,做工还不错,于是就请我帮他看看能不能把他修好。朋友说这微波炉原来还好好的,有一天突然就罢工了,故障表现扭时间旋钮不能开机。到手后我扭了下旋钮,手感怪怪的,估计是定时器有问题。拆开后查看下,定时器没有坏,只是旋钮的半月槽裂了,用之前用剩的AB胶完美修复。

楼主:
这台微波炉拆开看做工挺不错,起码铁皮不会像现在格兰仕的缩水货那样薄,一开机就共振。变压器估计是铜的。在公司用了20年,磁控管灯丝电阻还是只有0.1欧姆,没有什么老化的迹象。

网友:
小喜一夜。作梦也会笑

网友:
20年前这微波炉估计不便宜

网友:
把变压器拆了收藏

网友:
你朋友倒也不傻,没有真的扔掉

网友:
那时贵了去了

网友:
机械式的最耐用啦

网友:
偶有一台格兰士的,都用了19年了,还杠杠的,定时旋钮就是归零有点小问题

网友:
楼猪坐标哪里?扔个电器还要办手续?

网友A:
恭喜修复,ab胶其实也不是万能,最好还是缠上金属丝加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ab胶其实也不是万能,最好还是缠上金属丝加固一下

应该铜丝加AB胶,先缠绕在涂胶!

网友B:
当时的用料都很好,铜线变压器等,现在为了低价竞争,有不少用铝线变压器。奇怪的是电器扔掉都很麻烦,我那附近可以卖废品换点钱。

网友:
LG的,当时买估计不便宜

网友:
这捡到了,还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台微波炉拆开看做工挺不错,起码铁皮不会像现在格兰仕的缩水货那样薄,一开机就共振。变压器估计是铜的。 ...

看着不错,请问耗电吗?

网友:
我家有台1991年产的National微波炉,功能正常,但是掉漆了。
被我拆了变压器做了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的用料都很好,铜线变压器等,现在为了低价竞争,有不少用铝线变压器。奇怪的是电器扔掉都很麻烦,我那 ...

写字楼保安严密,搬东西出来都要公司领导签放行条,还要物管那边审批。因为手续那么繁琐,所以谁都懒得去扔,结果就放在那里半年多。其实这个制度是好的,可以防止盗窃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请问耗电吗?

微波炉的耗电量可谓是一成不变,都是1000W,微波输出700W。

网友:
直接用AB胶估计不耐用,不用铜丝拧几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