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无显示消毒柜

楼主(2019-08-15):
一个两用双门消毒柜(臭氧和红外)无显示,拆开看能否修。拆开显示板(上门打开,三个罗螺在下面),看显示板(后面)无明显问题,酒精清洗下,拆后面板。主板供电有220V和5V,继电器测无明显问题,通电有“的”一声,按电源无反应,无显示,再拆显示板正面检查,测按键通断无问题,发现两10K电阻脚有生锈,用夹一碰断开,可能高温水气入侵生锈。在旧电话机电路板拆下两个10K电阻换上,通电“的”一声,按电源键显示正常温度32度,按红外消毒键,两红外管发红发热,温度上升,到达125度跳关,OK。

网友A:
手艺不错,建议盒子缝隙用硅胶密封,可避免水汽再进入

楼主(2020-02-11):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建议盒子缝隙用硅胶密封,可避免水汽再进入

无必要封了,帮友的忙。坏了再搞。学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