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硬改内存。。TL-WR886N V3,竟然搞废了。。。。

楼主(2019-08-16):
硬改原因:路由器雷击,WAN口坏,其它正常。。想转个WAN口。原配置只有2M + 16M,想换4M + 32M,刚好有个坏路由4M+32M
拆内存。。。32M的也是TP的路由

来一瓶不能喝的。。。洗板,这是天那水。

清理焊盘。。洗。。

洗干净32M的底面。。

换上。。

放大看看。。

这行歪了。。但没关系。。焊点还行。

乱了。。是用疯抢焊的。。

开机全亮不灭。。不行噢。。。。用刀头补焊,拖焊。。都不行。。

后面有点急,忘记照片了。。拆了32M。。重新焊接原来的16M,。。开机正常。。连网手机正常。。
再拆了16M,重新焊上32M故障依旧。。怀疑拆出来32M是坏的。。。找来找去找不到可用的内存。。
算了。。不如重新拆了焊回16M的吧。。就这次拆坏了。。手抖了一下。。内存推到下面的一排电阻了。。
找个老图说明一下。。推掉了5个电阻。。随便焊上了。。再焊上原机16M,开机全亮,基本废了。。
除非找到相同的,量一下电阻值找相同的焊上去才行了。。。。

网友:
手要稳,不要太紧张,容易抖
多练习练习,不难

网友A:
是个狠人!竟然用美纹纸做隔热!一卷高温茶色胶带也没几块钱,能用好久的!或者买卷铝箔胶带也行啊!美纹纸很容易搞出事情的!
那一排电阻的阻值都应该是一样的,,你测一下旁边没掉的电阻看看,,,另外16M改32M我记得好多都要改电阻,你电路都不看就直接改很大几率不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狠人!竟然用美纹纸做隔热!一卷高温茶色胶带也没几块钱,能用好久的!或者买卷铝箔胶带也行啊!美纹纸 ...

后面的我都没用美纹纸了。。直接在旁边的电阻上涂上酒精松香溶液。。5-6级风6级热。先吹干酒精然后怎么吹也吹不掉的。。
掉电阻是手抖了。。然后拆开的内存给推到电阻上碰掉的。。

明天测试一下。。

网友:
咋调换接口的呢?

网友:
以为主板要喝红酒呢

楼主:
硬改后换openwrt就行。
bcm的就直接改固计就好。

网友:
风枪都会用,掉几个电阻小事

网友:
羡慕有风枪的人,我都是一把黄花907拖焊,用什么风枪,太浪费,一块多买的茶色高温胶带最细的那种贴上,然后三分钟就换完了,主板洗不洗吧!!

网友:
肯定是撸多了眼花手抖

网友(2019-09-19):
周围没有易损件,隔热是多余的

网友:
路由的板子太薄,一吹就焦,没有电脑主板、显卡那么抗吹。技术再高也难搞定无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狠人!竟然用美纹纸做隔热!一卷高温茶色胶带也没几块钱,能用好久的!或者买卷铝箔胶带也行啊!美纹纸 ...

一直用美纹纸+t12,没出过问题。

网友(2020-06-17):
楼主焊工还得再练练啊!

网友:
有些板子地址线得加电阻

网友:
干却黑,哈哈,狠人

网友:
我都是用美纹纸,没有出过事的。

网友:
用美纹纸,加水侵湿就可以。

网友:
手一定不能抖哈哈,需要练习,肌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