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外星人重生记—Alienware17笔记本电脑爆改水冷散热

楼主(2019-08-16):
最近几天气温太高。。。人都热得受不了,更别说电脑了

我的老笔记本之前更换过GTX980M显卡,并且对显卡的供电进行了改造,然后刷了VBIOS解锁了功耗,导致散热根本压不下来,不附加散热这种天气吃鸡10分钟就会显卡温度过高导致黑屏保护。
之前一直用两个12CM风扇自己DIY的散热底座,但是久了进灰非常严重。

笔记本拆机:最后一代可自行升级CPU显卡的外星人笔记本—2014款Alienware17拆机及升级指导|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6308
首先先看看之前改好的显卡,和用了半年后的显卡。可以看到已经烤的很黄了。于是便萌生了改水冷散热的想法。

拆掉散热,顺便清理下灰尘。

显卡升级后,双热管压超频的GTX980M还是很有压力的。

拆下散热模块,到淘宝找店铺改装,主要是焊接水冷铜管。

水冷外机本来想自己DIY一套,结果发现做好的更划算点。
其实就是风扇+240冷排+水泵+水箱。

于是也淘宝买了一套,不过回来自己看了下卖家的手工一般般,内部有点乱,电源接口也没有绝缘措施。

强迫症于是自己重新换了发光风扇,重新接线理线+热缩管。

水冷外机屁股增加风扇防护网遮一下丑

然后CPU、GPU的硅脂、显卡的供电导热贴也重新更换新的。
这里硅脂采用信越7921、导热贴使用莱德尔的。

焊接好水冷铜管+喷黑漆后的安装效果。

肯定有人要说了,装了外置水冷不就和台式机一样失去便携性了吗。

水管接头使用快拆头,基本不破坏原来的散热结构,要走的时候拧下水管就能走,外观毫无破坏。

接上水管的效果,透明水管+理线管,更有科技感。
这里优先给显卡供水,然后串给CPU,后续可以试试一分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测试是否漏水。

测试吃鸡看看温度。

基本完成效果。

完工效果。

看看降温效果,CPU满载随便上90度,上水后一下就掉到70度以下。
非常稳

至于成本。。。本来我预算只是想200块钱以内搞个水桶+水泵的,然后感觉好丑(鄙人颜控)。。于是。。

定做改装散热器,150+22运费
水冷外机+宝塔头+密封圈+水冷液,223.5
发光风扇+保护罩,26
4米的硅胶管+理线管,23
莱德尔导热贴+信越7921硅脂,37.7

合计482.2,回头想想还是很心痛的。。毕竟笔记本也好老了
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A:
搞个半导体进去更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半导体进去更凉快

半导体制冷片那要多大功率才能到这种效果啊?

网友:
笔记本变台机记

网友:
同款笔记本 放着吃灰中

网友:
笔记本买时贵,现在改造也贵

网友B:
铜管与热管焊接的效果更佳
顺便问一下 有人说笔记本散热器上的黑色喷涂是用在卫星的石墨烯材料 用来增加横向导热性 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玩意好贵的一小罐流体石墨烯就要几万RMB的 成品介绍都是各种薄膜(比较怪异的是成品反而便宜了???)没说能不能用来当涂料 而且流体状态的石墨烯必须靠离散剂维持 一旦离散剂耗光内部的石墨烯就会抱团然后变成普通石墨
我自己简单查了一下网上卖的大部分都是氧化石墨烯破片+的超精细石墨粉制作的水溶性喷涂料 也叫石墨烯 但仔细一查会发现其实是一种石墨喷涂料
所以想问一下 我自己感觉可信度不高啊

忘说了 这种水溶性石墨涂料可以用无水乙醇(AR或以上其他溶剂貌似也可以)原液直接擦拭用的纸会变黑  或长时间浸泡后再去擦拭 可完全去除使散热模组露出本色 油溶性的比较难但也不是完全去不掉 但超能石墨烯是高耐腐蚀的 无法去除  这个也是真的吗
我化学不行所以请大佬尽量直白一点

网友:
这样玩电脑有意思吗?

网友C:
这下笔记本失去移动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下笔记本失去移动功能了。

上面写了,水冷管是快拆接口,要带走拧下就行了

网友:
P177sm也一样,980m改水冷加压超频后稳定在80--86℃。下一步都不知道要改啥了。

网友:
改了散热还不影响移动性,还是很不错的嘛,刚看到你的帖子第一反应就是丧失了移动性,现在看看,这几这还是很有头脑的

网友:
毕竟笔记本也好老了——只要人不老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管与热管焊接的效果更佳
顺便问一下 有人说笔记本散热器上的黑色喷涂是用在卫星的石墨烯材料 用来增加横 ...

我感觉忽悠成分偏大, 专业散热厂商都没怎么涉及这块。最多镀锦 黑化差不多了

网友:
不错不错,吊炸天!!!!今年太热了!

网友:
咸鱼上一大堆gx700的水冷套件,不研究一下么

网友:
上水冷要小心。定期要检查密封,周期性换管子。不然不小心就BOMM撒咔啦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铜管与热管焊接的效果更佳
顺便问一下 有人说笔记本散热器上的黑色喷涂是用在卫星的石墨烯材料 用来增加横 ...

热管的导热性在那里,不好焊的。玩的不好把管子焊穿了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管的导热性在那里,不好焊的。玩的不好把管子焊穿了就废了。。。。

确实热管焊接有一定难度 做的多了也不难 焊接材料就是锡浆
先处理好接触面 然后预热  风枪焊接(焊台的可能要去掉风咀 不然加热区域有限 加热时间太长 有害 尤其是笔记本那种扁热管有可能会鼓起来)  主要看手法 或者说是风枪的功底好不好
但注意如果是焊翅片 注意锡浆不能多 不然掉到缝里就麻烦了 尤其是铜翅片我以前就玩过 没那么难的 手不抖 风枪玩的六的上手很容易的

网友:
980m功耗还是高。为啥不上块1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