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电转折腾

楼主(2019-08-16):
在论坛里看到大神做的小电转台转什么实用还挺有意思。所以寻思自己也弄一个小电转试试。
到手的零件全家福

到手比划了一下,其实挺小巧的。德昌545有刷。不知道能用多久。机器感觉够力。因为我有个路上捡的汽车风扇,改装成我玩DIY时专用小风扇劲还挺大。还比较省地方。小风扇露个脸。
那么开始组装吧,装挡板及电源口开关。

焊线的时候准备直接焊上去。发现电机的铜脚不上锡!只好跑到小舅的车模上拆他的线直接插入

细节

安装好后到样子,

发现这玩意容易打滚掉下桌面。把支架装上就跑不了了

网友:
看来是买的套件,直驱的,谢谢分享

网友A:
这电机是轴承的吗?要不是轴承做电磨轴套很快就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呢?

用12v5a的可调电源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是轴承的吗?要不是轴承做电磨轴套很快就会坏

前后轴承,还自带散热。由于机壳太密封。改天还得拆了开关看看出风量大不大。其实根本必要。用的时间都不长。散热发挥不出来

网友:
不常用应可以了。受轴向力大,有条件在后轴端加挡板。

网友:
我的都是裸奔状态使用,外壳不错,多少钱入的。

网友C:
一个简单的标题出现几个错别字,体育老师还健在吗?

网友:
这个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简单的标题出现几个错别字,体育老师还健在吗?

自从转行做他语文老师后,经常打喷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