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德力西dz47le-c32漏电保护器求配指点电柜方案

楼主(2019-08-16):
最近想要重组家里的配电箱,

国产有什么牌子做精品 高端的?想买国产好货,不要洋牌。 有相关知识的老哥科普下啦
配电柜 是用入户2p断路器 后加部分漏保靠谱, 还是2p漏保 加1p断路器?我记得学这个的时候 老师说这类有隐患? 忘光了 只能求助大哥们了

拆跑路别墅群 得N多漏保和断路器 先杀只

德力西dz47le-c32 草原绿喷涂版 世界唯一一只

2个1p通过 2个塑料件连接

漏保脱钩连接点

打开

内部构造

拆出来的肉

入线 出线都是1个厚的

灭弧器

电磁铁脱扣拨杆

动触点 很厚实 最薄处1.5厚

这种焊接学名叫什么??? 比电焊美观多了
空开拆出来的肉

漏保

填充的塑料块

电路板正面 有点肉
mcr100-8 单向可控硅 红宝石50v0.47uf 105度 yxa系列电容

反面 焊点还不错

重置按钮结构

漏保推杆连接点结构

一个c32漏保 拆出来的肉

网友A:
推荐是前面总开用2P断路器,后面用漏保,不过这样需要大的配电箱才能装得下。
跑路别墅用德力西,是不是有点抠门了?5月在长沙某老的别墅区装修,开发商用的都是施耐德。
前不久在某宝买了几个德力西的漏保装上,一月不到,某天一个漏保自动跳闸,然后再也合不上了,找卖家换货后,发来的接线槽接触不良...

网友:
一般都是建议总闸不用漏电,这样一路跳掉不影响其他设备,但是那是生产环境,对于家庭来说是你命重要还是其他房间可以不间断看电视或者吹空调重要呢!!其次一般人都不愿意每个月去按一次漏保试验开关,坏没坏都不知道,所以建议是室外总闸用电磁式,室内总闸用电子式,分路用也用电子式,还要装浪涌保护器,曾经发现过串联的两个漏保全部失效的情况,拆开发现供电保护的压敏全部炸裂,分析原因就是有浪涌瞬间电压达到了300V以上,直接爆了漏保但没击坏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是前面总开用2P断路器,后面用漏保,不过这样需要大的配电箱才能装得下。
跑路别墅用德力西,是不是有 ...

施耐德 还没拆,别墅用的2p断路器 加1+N空开

网友B:
重组强电箱
得看你原来强电箱的照片啊。。。

所有分支。。。是1P空开。。还是DPN双进双出的空开。。。这才能决定你是否能换成DPN漏保的关键因素啊
每个分路,要有对应的零线,不然你没任何改造升级的必要性。。。

最早和最便宜强电箱配置是
2P漏保+分支所有空开(分支不带漏保)
这样就100-200元。。

零线是接到强电箱上/下的铜排上面,并且不能保证每根零线是1对1对应火线(要自己测了)

而现在强电箱要配的好的。。。

总空开不带漏保功能,占2个位置。。。通常是2P 63A的空开,20-60元不等
加个过压欠压自恢复保护器,占2位,施耐德的400元/个,正泰德力西一类的60-80元
所有分支(灯,厨房,卫生间,主卧,次卧等 )
用占1位(薄款)DPN型漏保,(需要每路对应的零线,找出来)
施奈德的90-100元/个,人民电器的30-40元左右/个,德力西的也差不多价。。。
都是30ma灵敏度的。。
只有施奈德有10ma灵敏度,给厨卫用的。。也是90-100元/个

并且空开,过欠压和分路
都施耐汇流排,而不是拿铜线弄NMNM这样乱跳,避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组强电箱
得看你原来强电箱的照片啊。。。

供电所入线16平方 63断路器 ,我家入户16平方铜线 25年2层私房,墙壁没有埋管,只能明装改造了

大哥 能给点建议吗,电箱440x300,要是2p63空开配 2p漏保不知道空间够不够呢,  电工知识全忘了,惭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所入线16平方 63断路器 ,我家入户16平方铜线 25年2层私房,墙壁没有埋管,只能明装改造了

大哥 能给 ...

帮不了,这图要你自己理清楚去。。。
哪根是哪根。。。

总的入户线是哪根
然后是一分为二,进租房1和租房2的电表
还是怎么弄。。。

不会有任何人帮你义务看这张图去理线的。。会理S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不了,这图要你自己理清楚去。。。
哪根是哪根。。。

哈哈,我国庆前请人来弄,全部剪了 走明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国庆前请人来弄,全部剪了 走明线

关键是你到底是想把2个电表后面的空开、漏保弄下
还是怎么处理。。。。

你如果说要弄

电表1
后面所有线路换掉

电表2
后面所有线路换掉

改为对应区域空开用DPN型漏保
那要自己盘一下怎么布线,和对应区别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到底是想把2个电表后面的空开、漏保弄下
还是怎么处理。。。。
电表是给租户计算电费的, 直接并在入户线。。4平分线分到他们房间 他们自己接空开。

我改造的是自己的线路,现在的线路太扯淡了 各种开关 插头没电,主线1.5平方 连接2.5平方给空调供电。。灯具微亮 好几个房间灯会闪烁

我想2p总开 后面看看空间是否足够,足够的话 都用漏保。1楼 厨房插头 和灯具 没其他用电器 分2路 开关插座。
2楼5台空调 常用2台,3台基本没用,灯具基本都是双控 不使用其他大功率电器

或者2p总开 1楼2个漏保 接开关插座,拖一根10平方到2楼 再弄个电箱 分5路空调 2路插座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表是给租户计算电费的, 直接并在入户线。。4平分线分到他们房间 他们自己接空开。

我改造的是自己的线 ...

好吧,你重新布明线就自己规划好

反正薄款占1位的
DPN型漏保。。。30MA灵敏度的,施奈德的90-100元,也有10MA灵敏度
人民电器和德力西的30-40元(无10MA灵敏度)
过压欠压前者400元左右,德力西和正泰的80左右。。
如果找不到可以问我,网购的店连接我都买过。。

位数要自己算清楚,不然会装不进的
明装86型底盒的深度有不同的,并且还有2联盒3联盒 。以及有阻燃标的,和没阻燃标的(阻燃的材质加入了一定比例的阻燃配方,比如明火烧它,它是很慢很慢的燃烧,并阻没有黑黑的大烟,一但明火转灭,就自动息灭的。)

布明线。
可以用线管。也可以用线槽。。。线槽带双面胶的网上也有得卖(实体店不一定找的着)

大致就是这些折腾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重新布明线就自己规划好

反正薄款占1位的

谢谢了老哥 门道太多 需要学习的东西好多啊 哈哈哈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一套下来公司采购得大概在9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一套下来公司采购得大概在900多!

谢了大哥,我找了个罗格朗 配电箱照个改了下,应该足够使用了 帮我看看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了大哥,我找了个罗格朗 配电箱照个改了下,应该足够使用了 帮我看看哈

...

加一个自恢复欠压过压保护器更好!今天检修一家就是过压烧了几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自恢复欠压过压保护器更好!今天检修一家就是过压烧了几台电脑! ...

ok,我再去拆几个别墅看看能不能搞到,不行就淘宝买个施耐德的,我家这电网很棒 电压稳定220v没见有人用,尝个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供电所入线16平方 63断路器 ,我家入户16平方铜线 25年2层私房,墙壁没有埋管,只能明装改造了

大哥 能给 ...

卧槽,这木的配电箱看着吓人

网友:
上月参观万科商品楼,看了一下配电箱内部结构,双极50安空开总闸,欠压超压延时保护器,照明分三路不带漏电保护,插座分5路带漏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卧槽,这木的配电箱看着吓人

现在单相用电入户线很多都25平方了,电箱体积小的话安装开关特别废劲。

网友:
德力西CDBH HDBE
正泰NXBE、NXBLE

比较新的型号假货少,设计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