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极域数字语音系统小黑盒无驱动不可用啊

楼主(2019-08-16):
看着皮厚 手感好,废品站1元入手,属于极域数字语音系统的一个小组件吧

正面 3个孔

背面一个usb孔

电脑能识别 可惜没驱动用不了

电路板正面

恩智浦lpc1768fbd100单片机

wm8978g音频芯片 好像有点档次啊

网友A:
去他的网站下载啊~

网友:
这玩意就一个语音输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他的网站下载啊~

找不到下载地址啊, 网上就搜到普通教室的软件, 语音系统的百度搜不到

网友:
貌似就是一个高档usb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他的网站下载啊~

很好奇能干啥用的。

网友:
内核和stm32内核一样,带程序的 看来 得原厂驱动或者类似用了这个芯片的声卡的驱动才行。
可以试试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  之类的软件碰碰运气。wm8978  好像台电  oppo  之类的mp3 mp4上用过,音质还可以,毕竟是独立dac。

网友A:
尝试去这个网站看看~https://www.presonus.com/products/audiobox-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去这个网站看看~https://www.presonus.com/products/audiobox-usb

 图片全部看不到,等我搞个梯子吧

网友B:
这不是单纯的声卡,没软件即使装上驱动不一定能给别的程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单纯的声卡,没软件即使装上驱动不一定能给别的程序使用。

是的,一般都是培训学校用的吧,不大会流出 只能拆件了

网友:
给你~看来你真的需要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