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被迫做个小时钟

楼主(2019-08-16):
之前捡到个破音响,改完后觉得给它加个时钟,加上电池做个大功率的蓝牙音箱比较不错。这东西主要是我自己用,有时候呆在台子边,听着歌,做着事就忘了时间。为了不让我家领导抱怨,所以决定速度买个配件。

然而去马云家买东西的时候。问“掌柜这时钟看起来还可以,是成品还是套件?”答“所见即所得”
很好,就是它了!然鹅……
好吧。就算退回也没啥意思,自己开干吧。

看起来也不复杂嘛,按照ppt一步步来
没有专门的钳子怎么办?多余厨房剪显身手
真第一次焊接这么多原件自我感觉,除了眼花,背痛,感觉良好

话说这显示的设计真不怎么样。设计者根本没考虑到正面与反面焊脚顶住的情况
还好一次点亮。以为要自己调节单片机。搞得在开工之前买usb转ttl速据线。算了已经买了就不退了

安装好外壳后

完工

下次再将时钟与蓝牙影响组合成盒子的发出来给大家看看!感谢查阅

网友A:
这套散件多少钱呢?感觉可以给小孩学习一下。

网友B:
我感觉这个时钟会时间不准。我以前也用过DS1302的时钟芯片,国产的是很便宜(原厂的不便宜而且已经停产),但会有误差,
我现在用的时钟芯片是DS3231,原厂的要十多块钱一颗。时间挺准的,暂时没有太大偏差。

网友:
焊锡给了么,
没给的话就差评!!!

网友:
给个链接呗,也到马云家看看。心动加行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个时钟会时间不准。我以前也用过DS1302的时钟芯片,国产的是很便宜(原厂的不便宜而且已经停产), ...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不过反正是插芯片的。到时候淘一颗换上去。感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散件多少钱呢?感觉可以给小孩学习一下。

其实也便宜。十多块钱。给小朋友玩也简单。只有几种原件。

网友:
这个时钟套件不错,有意入手

网友:
套件挺漂亮的,来个链接呗

网友:
前天刚买回来一个数码管时钟 ,带遥控的 ,感觉还不错。

网友C:
矿坛前几天来了一批时钟,收音机上的,比你这个大,但是没外壳,白色LED
2.5一个,搞了俩,后来就没货了
可惜要自己改24小时制的
就是太丑。。。

网友:
1302要是校正不好的话时间能跑飞……业余还是撸3231吧

网友:
设计人员投机了,不是用时钟专用LED,看那2点真别扭。给小朋友练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坛前几天来了一批时钟,收音机上的,比你这个大,但是没外壳,白色LED
2.5一个,搞了俩,后来就没货了
可 ...

看到有意思的下手要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