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下安装autocad2008失败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9-08-16):
重装系统后,安装autocad2008,安装失败,多次试验均失败。
在临时文件夹下发现一个log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大体意思是.net2.0什么安装失败,cad放弃安装。
既然是.net2.0的问题,那就在网上下载一个个.net2.0,单独安装。
安装完.net后,再装autocad2008,成功。激活后能正常使用。

网友A:
用上win10的电脑。。还在装2008???为什么不用2010。。。话说我一狠心,拿E480装了2019,启动软件有点卡,实际用起来还好

网友:
根据日志查看错误并找到解决方法,这个习惯很好。

网友B:
还需要准备一个AcmeCAD 用于版本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win10的电脑。。还在装2008???为什么不用2010。。。话说我一狠心,拿E480装了2019,启动软件有点卡 ...

我的习惯是装2008和2018,自己画图用2008,速度快;看别人的图用2018,各种版本dwg都能打开。2019和2020也装了,只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准备一个AcmeCAD 用于版本转换

这个是好东西,尤其是有些大图纸或者格式不好的图纸,CAD打开会死,给转成DXF格式再打开流畅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习惯是装2008和2018,自己画图用2008,速度快;看别人的图用2018,各种版本dwg都能打开。2019和2020也 ...

各人习惯了,我现在也是装2010和2019,自己画图还是2010

网友:
以前工作的时候都是什么教育版  r14    就我一个人用2006   现在偶尔用用浩辰CAD  运行速度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人习惯了,我现在也是装2010和2019,自己画图还是2010

2008是兼容64位的32位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8是兼容64位的32位程序

07  08  不分32 64

网友:
我用这玩意,感觉比AutoCAD运行流畅...

网友C:
我的w10 cad2008可以正常安装 激活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经验遇到时可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w10 cad2008可以正常安装 激活也是可以的

可能我的win10缺文件

网友D:
建议WIN10装2019,我装的2014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WIN10装2019,我装的2014都不好用。

2019太慢了啊,像恐龙了

网友E(2019-10-12):
太差了撒,都win10了,还2008 返祖?

  最少都要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差了撒,都win10了,还2008 返祖?

我的电脑有多个版本,有2020版的,很少用。常用的是2008和2018,画个小图2008速度快,看别人的图用2018

网友F:
我用2018,全固态加上32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2018,全固态加上32G内存

挺奢侈的配置,我的8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