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功率一般用哪种方法

楼主(2019-08-16):
除了插座式功率计,  钳形万用表
还有什么比较方便的测量功率的设备吗

网友:
我想电度表是最简单的测试设备

网友:
一只电压表,一只电流表,一只相位计,一张纸,一支笔,一只科学计算器。就这么简单。

网友:
功率计最简单,测电压电流计算要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
最方便的是插座式功率计,钳形万用表只能测电流不能测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