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拆奔腾三头剃须刀,型号PQ7108,全新的都给拆坏了 T_T

楼主(2019-08-16):
这个新的奔腾PQ7108剃须刀是准备送给老丈人的,送前拆开看看质量如何
外包装箱,印刷还不错

内盒是环保的马粪纸

全部内容

说明书上的参数

电源线,直插220V的

小刷子

最后主角登场

鬓角刀头

印刷的铭牌

刀头护盖

刀头

传说中的浮动刀头

尾插

开盖键

弹开刀头盖

特写

3刀头驱动轴

楼下继续

楼主:
刀头架上有个小旋钮

转个角度就取下浮动架

浮动是弹簧实现的

刀头固定架

抠出刀头和刀网

便宜货都是单层的

继续开壳

这个不是用的金达电机了

双镍镉电池

电池限位板上有缓冲泡沫垫

鬓角刀头传动杆,翻起来和齿轮箱啮合

继续拆齿轮箱
这里有卡扣,撬

撬半天取不下来,中途还吊出个零件

大力出奇迹

原来对侧还有个卡扣,断了

随后仔细观察才发现拆解步骤错了,应该先拆这里的螺丝
卸下齿轮箱后再开盖

怀着沉痛的心情继续拆螺丝

下半部就是电机主驱动轮

掉落的零件是装这里的,拨动鬓角刀头

齿轮箱的上半部

楼下继续

楼主:
把板子也拆下来

全貌

开关触点

充电的开关电源部分

开关变压器小得可怜,估计是EE10的

还有个充电灯

另外,这开关触点上的白色脂状物是润滑兼灭弧的?

最后全家福

这个剃须刀外观看着不错,不过里面还是一样的简单

当然偶用10几年的飞利浦低端货HQ360里面也简单,不过好在刀头是双层的

粘好破掉的卡扣,复原,老丈人应该不会怪偶咯

网友A:
这东西主要看刀头,国内的品牌多是外观唬人

网友B:
之前买过一个奔腾的剃须刀,感觉跟飞利浦的还是差距很大,刀头用没几个月就感觉刮不动了,然后刮的时候刀网发热严重,刮一会儿就觉得烫脸。而手上飞利浦的用了十几年了刀头都没换过,依然跟当初买的时候一样锋利,连续长时间转也不会烫脸。不过两者价格差距也大就是了,奔腾几十块买的,飞利浦几百块。

网友:
都9102年了,我竟然看到里面是镍镉电池。这是一种倒退。

网友:
这个和飞利浦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最明显是刀头!

网友:
谢谢了!太敬业了,谢谢分享!

网友:
也买过这牌子,单层刀片,剃不干净不说,电池也不行,一会儿没电了。

网友:
安慰~老马失蹄啊,粘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主要看刀头,国内的品牌多是外观唬人

是的,飞利浦的双刀头很耐用,不夹须

网友:
老江湖也会失手

网友:
强烈建议你不要送,我小舅子送了我一个,胡子长一点就夹的痛,加油加电都不行,应该是刀头没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一个奔腾的剃须刀,感觉跟飞利浦的还是差距很大,刀头用没几个月就感觉刮不动了,然后刮的时候刀网 ...

是呀,手上飞利浦HQ360用了十几年,就是电池不太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手上飞利浦HQ360用了十几年,就是电池不太行了

其实就飞利浦最低档的电池款就挺好,以前好像卖99,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得卖了

网友:
国产貌似都这样了

网友:
楼主敬业,谢谢分享!这个刀头拿不下来,每次清洁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一个奔腾的剃须刀,感觉跟飞利浦的还是差距很大,刀头用没几个月就感觉刮不动了,然后刮的时候刀网 ...

说得很有总结性,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飞利浦最低档的电池款就挺好,以前好像卖99,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得卖了
...

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板子也拆下来

原先想买30多博瑞的,后来考虑下还是100多飞利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