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小风扇

楼主(2019-08-16):
外观
正面

后面

电池还在
电池电压过低,启动不了

开始拆机
无刷电机,不错,内部很脏。

里面还有朔料袋。

扇叶清理一下,干净多了。

线圈饱满

元件不少。

上点润滑油,装机。
开机1档,风比较大。3档就可以了。

灯光正常。

完毕

网友A:
电板不错  黄油上多了 三分之一足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板不错  黄油上多了 三分之一足够 ……

恩,棉签挖了点都加上了。

网友:
无刷电机,不错

网友:
外形设计不错,比共田紧凑一些,电池仓没有两头明显的凸起装饰,电路好像比共田好点,无刷电机。现在很多N9款等的创意充电风扇,电路几乎是单芯片方案,促销款的是有刷电机。

网友(2020-07-03):
不错不错,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