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e900v21c s905 山东联通版 破解 ttl 线刷 卡刷 硬刷 刷机

楼主(2019-08-16):
上火中,入了该盒子打算装个sx05re怀旧玩个游戏,按坛友说的刷了潜龙的u盘刷机固件,变成华为的系统了单使用没问题,遥控可进rec,ttl可备份可刷机,到这应该就好了,但是奔着不折腾不舒服斯基,找到了s905的twrp的rec线刷包,开刷,刷完问题来了,遥控无效,不进系统,ttl 进系统不中断,只能进uboot.在uboot下刷写usb-update 多个分区失败,
md,也就是半砖了,
开始寻觅各种线刷固件,几乎全是收费的,少则20到80不等,,还不如重新弄个盒子
终于找到几个s905系列的线刷机包,百度下载把我恶心到了,保存到了网盘下载,要么10k20k以内的速度,要么直接失败,这还是正经的网盘么?要么限速,要么下载无效,我要你你网盘有何用?我在上存了几百个G的各种资料文件,我去坑死我了!,我弃用了,准备全部存到本地,不用还不行么

拆机图就不上了,坛里有拆的
线刷包的事,还在下载,折腾,研究中,啥时候搞定了再发吧
上个感受下,

搞定了,
续贴,,,,,,,,,,,,,,,,,,,,,,,,,,,,,,,,,,,,,,,,,,,,,,,,,,,,,,,,,,,,,,,,,,,,,,,,,,,,,,,,,,,,,,,,,,,,,,,,,,,,,,,,,,,,,

创维 e900v21c s905 山东联通版 破解 ttl 线刷 卡刷
硬刷 刷机

手机端发帖,昨晚就拍了几张,过程全靠手打,

先上图

教程书归简短,制作刷机线,下载刷机工具,刷机包,系统坏的不识别usb的往后看有教程可硬刷,开刷

1、制作双公头usb线,4跟线中,3跟线对接就行vcc电压线不要接,接之前最好确认测一下以免烧坏,将usb插到盒子靠开关的另一个接电脑usb,如果盒子是好的能识别usb,装上驱动,那就等待刷机,

2、下载e900v21v4.img线刷包,前后大改了4次,
感谢原刷机包的分享者,忘记是谁分享得了,
连接在8楼,还是万恶网盘啥也别说了

主要有,更换纯净版当贝桌面,华为ec6110t当初的当贝桌面添加快捷需改名,这个桌面不用改名,无广告没有升级,文件提取自潜龙的卡刷包,
修改启动文件桌面锁定当贝,删除自带桌面,不支持修改其他桌面,

精简无用app,无系统自带直播点播,包已root带re文件管理器可用,自带多个wifi.蓝牙驱动,支持多个遥控器

现带遥控器修改了个几个按键映射,这个半夜搞得迷糊中搞反了顺序不行后来又改了几次,包内自带多个遥控器映射,其他遥控器会有个别按键不好用的情况,
recovery不确定能不能用,可以刷上twrp或者潜龙修改的rec,但是没必要,卡刷包都带签名刷上卡刷包你就别想在刷别的了,所以用处不大,有问题直接线刷或者uboot下刷system就行了

3、使用usb_burning_tool,安装晶晨线刷驱动,这个自己找地方下,通用的没有存盘,盒子提前连接好电脑,打开盒子在软件中识别出usb设备,选择要刷的线刷包e900v21c4.img文件,选择普通烧录,上下两个选√,先点击开始烧录,然后重启各种,软件便开始跑百分比,提示烧录完成,等会拔掉usb线重启盒子就可进去系统剩下的自己安装软件就行了

4、还有部分半砖能进uboot的,刷机有多种,可用ch341,连上ttl线,设置好打开putty,盒子开机就开始不断按回车键putty跑马进去中断,usb_update system system.img可刷写system,也可刷recovery.boot.等分区,update可进去usb线刷模式

全砖的,简单,需要短接硬刷,盒子反面上,闪存片旁边空的焊脚,从下往上第5,6脚短接开机,听到usb提示音断开,识别出usb设备,进入硬刷线刷

补充内容 (2020-2-6 10:48):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p8glUzF6ImUn0RNClDfgA 提取码: fm9e

网友A:
PanDownload这东西真的不错,弄个绿色版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ndown了解一下

在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nDownload这东西真的不错,弄个绿色版的不错

在用一样,就一个连接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rome+油猴

没用过,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2019-09-22):
链接失效了能重新分享一下吗?

网友:
楼主链接失效了,麻烦补一个

网友:
链接失效啊去亲,麻烦再发一个吧!

网友:
魔百盒真心不错,不会折腾,直接在某宝买的。很好用

网友C(2019-10-25):
引用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h3XLgZMQZad2bIIzXkTESw
apt4

楼主链接失效了,麻烦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链接失效了,麻烦补一个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6f9LzXICSzNB9rv7njul4Q 提取码: gn3s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6f9LzXICSzNB9rv7njul4Q 提取码: gn3s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 ...

谢谢,正在以30KB/S高速下载中,估计明天就可以刷了

网友C:
关机重启无线不会自动连接,主页键按了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重启无线不会自动连接,主页键按了没反应

是不是遥控器不对应,默认山东地区那种黑的薄的红外遥控,也可以自己修改遥控键值,
无线这个我也没找到解决方法待解决中,server里边默认是开启的,但是无线每次都是关闭的,要手动打开,还是优先有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遥控器不对应,默认山东地区那种黑的薄的红外遥控,也可以自己修改遥控键值,
无线这个我也没找到 ...

好,等你好消息

网友:
楼主的链接又双失效了,哪位麻烦补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