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两个小风扇(有刷电机)

楼主(2019-08-16):
   头一个通电有时不转。拆开后。
有刷电机。

故障点

这边也是

焊接好通电

第二个

电机故障。电压过高,电机挂了。

电刷,换向器都不行了。

找个小电机,壳体长一点,

轴短卡扇叶,看来还的修好本机的电机。

转子对比一下,右边转子的铜套移到根部。

对比一下。

原来的外壳。

供电调低点。

电机供电串个二极管,4.2-0.7=3.5可以了。

通电。

完毕。

网友A:
我的有刷电机也是这样烧的,换了个dvd光驱电机,尺寸正好

网友:
顶一个支持一下小小的拆修

网友B:
买这个单开关的倍量风扇啦,现在才6.9到手又是无刷电机,不过电路板没有独立充电芯片

网友C:
绿色款好像是最简化的F95充电风扇,单芯片方案和有刷电机。粉色款电路更简单无需升压,充电得看电源质量,如果是玩过四驱车130电机的话,可以换定子钕铁硼磁钢,手绕电机线圈,换碳刷等,改成强力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色款好像是最简化的F95充电风扇,单芯片方案和有刷电机。粉色款电路更简单无需升压,充电得看电源质量, ...

感觉还是换成无刷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刷电机也是这样烧的,换了个dvd光驱电机,尺寸正好

dvd 上的5v 电机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个单开关的倍量风扇啦,现在才6.9到手又是无刷电机,不过电路板没有独立充电芯片

电池都值了

网友:
同外形有一个第二种故障的,电机有点不同,后面拆不开,暴力打开也是一样的症状。gg。楼主这个扇叶看起来不错。正在用的一个不带电池的,手贱清一次灰之后扇叶变形,调不好了 只能降压使用 不然和拖拉机一样的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换成无刷的比较好!

确实是,首先有刷的磁钢130瓦片配件太贵,网上一对都十几元以上,手绕有刷我失败过好几个,整流子也有跟电刷一样的磨损问题。手绕杂牌风扇两相276三抽头无刷,主要得试好几次线圈方向才能成功,弄起来麻烦。手绕477台达AVC等单相两抽头无刷很成功,发现反转的时候,把霍尔电路板转动90度,或者定子线圈转动90度。磁钢可以用8片长方体薄片,网上每片几毛钱很便宜,组成4个磁极,只不过相斥的磁力很大,安装需要工具一直夹住,滴强力胶等变干,再安装下一块。

网友(2020-03-02):
拆机套皮电池,不耐操的

网友:
弱弱的问,换个四驱车高速电机,这玩意会不会飞上天啊。

网友(2020-07-05):
有刷直接不用了吧,无刷都满大街都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