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老电脑还是用chrome好,firefox太卡了

楼主(2019-08-16):
以前一直用firefox,主电脑还是主用firefox,最近一直在用一台老笔记本,发现用firefox卡的要命,动不动就卡死,用chrome就不会,原来以为chrome比较占内存的,看来要改用chrome了。另外说IE的速度也不错啊,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吐槽IE慢,打开网页速度是比chrome之类的慢一点但是多开真的很省内存啊

网友A:
用世界之窗浏览器,你会发现打开了新世界。

网友B:
我用chrome 和firefox都不卡 两个都有用

网友C:
火狐用习惯了,没感觉慢,电脑配置还行

网友D:
firefox确实现在没什么优势了,就只剩个开源,
然而chromium也是,

chrome原来“吃内存”,
现在内存越来越大,
页面体积也越来越大,
这问题就变得不是问题了,

反而我觉得chrome不好的地方是,
设置起来不那么方便,
而且院里同步不了,

现在发帖用着vivaldi,
基于chromium,算是chrome的亲戚,
有同步,还有邮箱服务,

唯一的弱点是软件开启速度较chrome慢,
但用起来流畅性没什么问题

网友E:
估计你是cp u  不行,  4核 运行狐狸浏览器, 开几个直播都不掉,的
运行 3核   运行狐狸浏览器, 开2个直播  会卡 掉,  运行遨游 3 开,不会卡掉, 遨游是稳定,但占内存厉害。

网友F:
老电脑使用自带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世界之窗浏览器,你会发现打开了新世界。

浏览器都用过了,现在主要就这么几个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chrome 和firefox都不卡 两个都有用

看你配置喽,我说的是老电脑,我主电脑也不卡,反而还是火狐有时候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狐用习惯了,没感觉慢,电脑配置还行

配置够的哪个都不卡,老电脑用的酷睿1代加2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firefox确实现在没什么优势了,就只剩个开源,
然而chromium也是,

是啊,除了同步基本都比火狐好了,火狐老插件还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是cp u  不行,  4核 运行狐狸浏览器, 开几个直播都不掉,的
运行 3核   运行狐狸浏览器, 开2个直 ...

老酷睿的双核U,还只有2G 内存,平时就装个WIN7编点普通程序做个监控什么的,主电脑WIN10的有些东西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电脑使用自带的就可以

是啊,IE用着也挺好的,除了有些新网站显示有点问题以外,查点资料什么的还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除了同步基本都比火狐好了,火狐老插件还用不了了

老插件这问题,
总会有替代品的,

以前用 downthemall ,
后来没得用了,
发现了 Download Manager (S3)  这东西,
也挺好

网友G:
老电脑用XP呀,那叫一个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电脑用XP呀,那叫一个流畅。

这台要干点活,XP太老了,另一台下载机兼NAS的用着WIN2003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世界之窗浏览器,你会发现打开了新世界。

容易假死 以前用的印象。现在火狐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用世界之窗浏览器,你会发现打开了新世界。

8年前用过那时候还不错

网友:
在用IE   UC      firefox这三个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8年前用过那时候还不错

是啊,那时候就用世界之窗,后来360用着也不错,主要是收藏夹真的很舒服,比现在的火狐,chrome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