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T480 拆解以及扩展性讨论

楼主(2019-08-16):
正面

背面

开盖

取下电池

开后盖

自带8G内存

剩下的一个内存槽
手头只有DDR3的内存,没戏.只有买DDR4的

剩下的一个硬盘接口,只能用2242的

装上一个22g的硬盘试一下,可以插上,硬盘太小了,也没有装上去的必要了.

这是原装硬盘的地方,只能是m.2 的ssd,如果想要换机械的,必须去淘宝买转接线才行.没必要,放弃

这是硬盘散热的

背部一览

发完收工.
扩展性还可以.
双电池,一块内置,一块可以拆卸.
内存可扩展,两个内存插槽.
硬盘也是两个插槽,一个2242.一个可以改装机械硬盘.
毕竟机械硬盘保存数据比ssd更靠谱.

这算联想做工比较良心的一款机器了.

以前用T430的机器,一直就挺好用,不过就是略显笨重.
这一款机器在轻薄和性能以及扩展性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估计以后会成为我的主力机.

网友:
T系列是招牌,渣想不敢乱来的

网友:
机器看起来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A:
预留位是M.2 2242接口,仅支持NVMe通道固态硬盘,按理说这个通道的速度更快,但是为了节省成品,选择了在2.5盘位那加了个SATA通道的M.2固态

网友:
从t42开始用thinkpad, 但是自从用过t430s后这个垃圾品牌就不碰了. 做工太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留位是M.2 2242接口,仅支持NVMe通道固态硬盘,按理说这个通道的速度更快,但是为了节省成品,选择了在2. ...

那个2.5寸的硬盘位好像SATA通道和pcie通道 都支持。

网友:
准备入手呢!

网友:
2242这个ssd规格真的,目前就发现东芝RC100合适

网友:
t系列确实还可以

网友:
X220继续服役中

网友:
t420继续服役中,

网友:
感觉,ThinkPAD没有了“小红帽”和底部“扩展垢”就不是ThinkPAD。

网友:
T系列算比较靠谱的,只不过联想收购后,基本在吃老本,没啥创新!

网友:
E485都是双热管,2280NGFF位,双内存槽,T480反而不是……
是为了更大的电池吗?

网友(2025-03-10):
来看看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