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转轮电表,

楼主(2019-08-16):
一看就是山寨货,板子应该是旧电表里面拆的翻新的,而且看样子还还是进水了,看那新壳子就是回收塑料,这个表是怎样校准的,不会是一堆电阻来回换着花样吧!那个计数器里面是一个类似于石英钟的原理,不知道这东西准不准,我觉得即使准的话对于我这个表也够呛啊!完全就是东拼西凑的东西,看看能不能改个数显功率计

网友A:
不错不错,还是ADE的芯片

网友B:
这个不是老式的电表,老式的电表上面还有一个,开始用电就会转动的转盘,转盘上面有一个红点,转盘转一圈就会出现一次,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用电子芯片替代感应转盘的电表,保留了计数器部分。我那附近的电表,都变成预付费插卡式,液晶屏替代了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还是ADE的芯片

不错吗?我觉得不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老式的电表,老式的电表上面还有一个,开始用电就会转动的转盘,转盘上面有一个红点,转盘转一圈就 ...

那种纯机械的听说手机充电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用电子芯片替代感应转盘的电表,保留了计数器部分。我那附近的电表,都变成预付费插卡式,液晶屏 ...

是的是的,就像石英钟一样咔哒咔哒,走的快慢由负载大小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