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有没有用过以下牌子的电钻:“科麦斯”“南威”“佛兰仕”

楼主(2019-08-16):
本人想入手一部家用电钻(带冲击)的,但在某宝选来选去都差不多,我想请教各位大师什么品牌好,因为是家用,我不想买太贵的,最好一百元左右,我找了比较喜欢几款,分别是“科麦斯”“南威”“佛兰仕”,但不知耐不耐用,功率不知能不能达到,如果有用过的请大家发表一下

网友A:
这几个没有用过,买了一个200多的电锤,那才叫爽!打天花装灯什么的非常方便

网友:
一般简单家用还行,价格在那儿干活路质量肯定不会好到哪儿去。

网友B:
买个锂电的小电锤,打眼呼呼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没有用过,买了一个200多的电锤,那才叫爽!打天花装灯什么的非常方便 ...

家用偶然钻一下,本人比较喜欢二合一的,可以钻木可以钻墙,因为使用不多,又不想次次与别人借,所以想自己买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锂电的小电锤,打眼呼呼地

家用的,可能插电的耐用一点吧

网友C:
这个价格也不高 我感觉... 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也不高 我感觉... 还好吧

钻木的话可能要加多一个转换头,这样会不会有点松动?

网友:
科麦斯的低端马甲哈勃的锂电冲击钻。68左右吧。考虑房价用来存放有限的其实很贵。

网友:
我7月份买的科麦斯129元的,用到现在都是好用的。DIY一些东西,方便。钻墙,钻木板。钻铁板,等等

网友:
偶尔用用还行,长期用还是买大牌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