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清洗这种小插头

楼主(2019-08-16):
发现垃圾箱里有一堆废电线还带插头 就捡来了
回家发现这堆垃圾里有继电器和保险丝
然后把插头从电线上剪下来
现在就是得想办法清洗这些都是灰的插头

网友:
高压水枪伺候,然后晒干

网友:
用高压水枪冲一会就干净了

网友:
退针器退出来洗衣粉水洗

网友:
洗衣粉加温水泡,然后牙刷

网友:
洗刷刷洗刷刷

网友A:
超声波清洗机,专门清洗各种缝隙……

网友B:
没通电的适合随便怎么刷。晾干即可

网友:
今天刚到货,卖家科天微随机发,但全是15A的

网友C:
哈哈,别要了吧,兄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别要了吧,兄弟啊

保险丝是好的 还有插头 为什么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通电的适合随便怎么刷。晾干即可

怎么能不让插头生锈

网友:
亲,我们这边建议你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能不让插头生锈

氧化是必然的,可以用钝化,刷漆,灌封等减慢氧化。
说白了只能想办法减慢氧化。
想一直都是好的,那就看到氧化了就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清洗机,专门清洗各种缝隙……

我很赞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