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台室外用的监控摄像头

楼主(2019-08-16):
楼下轮胎店的监控摄像头进水了,报废了,拆开看看。
就是这个摄像头。

插口。一个12V电源,一个视频输出,无音频。

还有个挡雨遮光盖。

里面。

换个角度。

正面。可看到进水的痕迹,LED管脚都锈了。

这是尾部,不会进水。

商标和参数。

拧下镜头罩。

防水圈已老化断裂,水就是从这里进去的,这是找个新防水圈,好像细了。

压住板子的海绵垫。

镜头和LED板子。

拆掉红外LED板子。30只LED,经检测,是好的。

光敏电阻。

LED管芯。

背面。可以看到5只470电阻,根据电路结构可以看出30只LED分5组,每组6只串联一只470电阻限流,不是恒流驱动。

一个LM358,用于光敏元件的信号放大,切换红外LED的打开与关闭。

供电三极管。

拿掉LED板子,可看到摄像头的板子。

继续拆。

空壳子。

这是镜头和电路板。

板子背面。

镜头焦距可调节,这是固定螺丝。

拆下镜头。

图像传感器CCD?

经通电试机,摄像部分已坏,视频无输出,简单测试一下,供电部分无问题,估计是集成块坏掉了,不是网络的,也不是高清的,还是模拟输出,没有维修价值了。
谢谢围观!

网友:
有一堆一模一样的,还发过帖子

网友A:
加个把手 用这壳改造一个手提灯 甚好

网友:
看着还不错,可惜了。

网友:
东西不错,但是电子产品更新太快,淘汰的也快

网友:
铝壳子很炫酷,但板子确实差了点
等牙膏ing

网友:
确实没有维修价值了,铝壳不错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晚上可以看清楚多远?

网友:
模拟高清 在一般当中无啥区别   模拟做好一样非常清楚    内窥镜30万不是很清楚吗数字高清  得配高清设备

网友:
铝外壳不错用处多多

网友:
镜头没红外截止镜的切换,晚上效果估计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把手 用这壳改造一个手提灯 甚好

这主意不错,另外镜头可以给手机做微距镜头用

网友:
怎么感觉CCD里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B:
请问尾部出线口是用什么方式密封的呀?打胶还是也压了胶圈?

网友:
铝壳可以做个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把手 用这壳改造一个手提灯 甚好

一直有这想法,可惜找不到合适的反光碗

网友(2020-02-12):
引用 网友B:
请问尾部出线口是用什么方式密封的呀?打胶还是也压了胶圈?

出线是从外面穿进来  穿过铝空心帽 穿过塔形密封圈 穿过外壳到里面插上塑料插头   空心螺帽拧上压紧塔形密封圈   和防水接头密封类似

网友:
俺也有一堆这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