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加湿器拆解(Midea SC-3E40)

楼主(2019-08-16):
电路原件面(非贴片元件一面),由开关电源、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换能器、无水停机电路、开关和蒸发量控制部分、熏香风扇等组成

楼主:
下水槽部分,水位由上水桶机械浮塞控制

楼主:
水位低自动关机传感器、采用磁环无触点传感器、磁环还与上桶配合控制进水量

楼主:
电路贴片元件面,超声波发生器功率管有测温电路防功率块过热。

楼主:
我认为熏香风扇应该有开关控制,这里应该不会是强制风冷,单纯靠散热片与水传导热量足够。另水桶向下水箱供水是间断式、有较大的进水排空气气泡声。

网友:
哎哟喂,跟我用的一样,排水声音的确不小,不过我好像从来没加过香薰什么的

网友:
做工还好吧,中规中矩,现在品牌的小家电感觉都是这样,性能够用,但一点不浪费

楼主:
我们这里自来水是长江水净化处理后的,用了近一个月,每晚消耗1.5升水左右,在压电换能负近有棕色沉淀物(图中是清理过的但还看到有小颗粒)说明水中含矿物质不少。

网友(2019-11-27):
还行,今晚下单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自来水是长江水净化处理后的,用了近一个月,每晚消耗1.5升水左右,在压电换能负近有棕色沉淀物( ...

这玩意要用纯净水

网友(2020-06-06):
引用 楼主:
电路贴片元件面,超声波发生器功率管有测温电路防功率块过热。

楼主,我的现在机子不通电,拆开后发现R13烧点,你能告诉一下我它的阻值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