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 刷如RDT测试程序失败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16):
正常开卡可以通过,但是坏快感觉有点多,于是选择跑rdt,但是无法写入rdt测试程序,是什么原因,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坏块过多,还有,基本的英语词汇都要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过多,还有,基本的英语词汇都要会吧

我知道坏块过多,我想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现在跑完rdt,开卡也是显示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坏块过多,我想知道怎么解决

降容量试试

楼主:
降容没有用,试过了。

网友B:
RDT设置页面发上来看看。跑完后查看self test result 页面也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T设置页面发上来看看。跑完后查看self test result 页面也要。

这个是设置图

网友:
容量调小点 ECC调大点 试下呢

网友:
可能有一片闪存挂了,点点看CE0 CH2的坏块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