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带电的沃特玛32650磷酸铁锂电池,证明铁锂还是很安全的。

楼主(2019-08-16):
x宝购入50节沃特玛32650磷酸铁锂电池用于改48V铅酸电池为锂电,由于保护板损坏失效,导至充坏放坏了几组电池,拆的这个电池是过充爆开了的,电量十足。

电池外观是这样的:直径32MM,高65MM

用砂轮机环切一圈

量电压3.3V

测短路电流5.36A

用砂轮机从侧面破开,没有液体流出,可能早就流光了。

我记得另外的有少量液体流出来的。

电池还是有电压的,外壳有点发热,这是电池局部短路持续发的热,没有燃烧,有点短路的小火星。

电流还有4.89A

开外壳

像电容一样,铜铝两层金属箔卷成的圆柱体,上面黑色的是铁锂吧,我也不懂。

端盖的小零件。

完,谢谢观赏,赏完再赏。

网友A:
安全要求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都应该用铁锂,三元锂电太不安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全要求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都应该用铁锂,三元锂电太不安全了!

三元锂一电转下去立马着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元锂一电转下去立马着火

试过软包一针扎下去就冒烟,然后慢慢着火。

网友C:
确实安全,为啥是3个抽头呢?

网友:
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好像不像三元锂电池那样容易热失控,以前好像铅酸和镍氢更安全,但到了新国标后,限重的条件下用铅酸续航会太短,铁锂应该比铅酸好得多,但比不过三元锂电。

楼主:
记忆力不好,谢谢指正,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软包一针扎下去就冒烟,然后慢慢着火。

极板扎短路了,肯定的。 只扎透外皮没事。         遇水反应更大

网友D:
不错,隔壁坛看到有卖这品牌的,好像是7-8元一节。

网友:
成本应该挺高的把

网友:
可惜这个电池公司倒闭了。

网友:
感觉还是钛酸锂安全系数高。就是容量密度太低了

网友E:
楼主哪里撸的电池价钱如何?

网友:
用这种电池的,要配对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隔壁坛看到有卖这品牌的,好像是7-8元一节。

5.5一节  5000毫安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里撸的电池价钱如何?

某鱼上 有  5.5一节5000毫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安全,为啥是3个抽头呢?

放电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