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的i3 3d打印机,12864显示屏如何显示sd卡标志?

楼主(2019-08-16):
本来想自己购买材料做一个3d i3的打印机
由于没有任何经验,担心材料没法购全,多次购买的话成本(邮费)增加
就在闲鱼拍了个!!(结果还是材料不全,或者材料不对需要加工。卖方也是因为感觉太麻烦所以出售)
mega2560主控  ramps1.4版本线板 4899电机驱动,用的是marlin1.1.8固件
现在组装测试完成(期间烧了主控的5v稳压芯片,两个4899电机驱动)

购买时,上电测试主控和显示屏好坏时,开机主画面有“sd卡和卡槽”的图形
我自己重新修改固件上传后(参考网上教程)
开机主画面没有sd卡和卡槽标志,网上教程也没有说明这一点如何修改(应该是去掉哪个参数的//注释)
所以想问下 ~~怎么修改参数
PS——————————我把第一个  SDSUPPORT  //去掉后只显示(右下方  时间和一个长条,但没有sd卡槽标识)
后面还有两段参数,翻译后知道意思,但不知什么作用?我想显示 sd卡槽的标识
* SD CARD
*
* SD Card support is disabled by default. If your controller has an SD slot,
* you must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option or it won't work.
*
*/
#define SDSUPPORT

/**
* SD CARD: SPI SPEED
*
* Enable one of the following items for a slower SPI transfer speed.
* This may be required to resolve "volume init" errors.
*/
//#define SPI_SPEED SPI_HALF_SPEED
//#define SPI_SPEED SPI_QUARTER_SPEED
//#define SPI_SPEED SPI_EIGHTH_SPEED

/**
* SD CARD: ENABLE CRC
*
* Use CRC checks and retries on the SD communication.
*/
//#define SD_CHECK_AND_RETRY

网友:
把注释去掉。你拿个SD卡去试一下,能用就不用管有没图标了。

网友A:
有打印机的来啦。就是去掉#define SDSUPPORT的注释就可以了,成功的话好像不插卡也有SD相关图标。看楼主的意思不是已经去掉注释烧了固件了吗?按说不会有问题了,我当时是去掉注释后因为arduino版本和marlin版本不配,编译失败,换最新的arduino版本就可以,打印机折腾久了不想弄了,最近没玩,就不上图了,有问题可以继续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打印机的来啦。就是去掉#define SDSUPPORT的注释就可以了,成功的话好像不插卡也有SD相关图标。看楼主的 ...

我去掉//后就是我图片上的那个显示,没有图标
不过SD卡能用,也能读取文件
可能我们两的marlin版本不同吧
可能需要更改的参数不一样
我的是1.1.8版本
哈哈 我用打印机主要是自己爱做点东西
配件不好买(奇形怪状,比如说做一个带螺母的梅花状的把手)就是能买到 运费也伤不起(几元的东西还不够运费钱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掉//后就是我图片上的那个显示,没有图标
不过SD卡能用,也能读取文件
可能我们两的marlin版本不同吧 ...

我发现3D打印机也是个坑,入门了就发现自己做的机器或者便宜的机器精度太差,怎么调都没用,是硬件限制,我的打印机我已经想升级了,现在是光轴+丝杆,精度太差,准备换直线导轨的。

网友:
这个坑好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3D打印机也是个坑,入门了就发现自己做的机器或者便宜的机器精度太差,怎么调都没用,是硬件限制, ...

光轴精度够了,主要还是看结构、安装和调试,不然线轨也白搭,如果前面三个能做好了,光轴的精度也可以很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轴精度够了,主要还是看结构、安装和调试,不然线轨也白搭,如果前面三个能做好了,光轴的精度也可以很 ...

要么是我的机器光轴和轴套不行,套上去就有松动,要靠几个互相拉紧才不晃动。没用过好的光轴,不知道情况怎样。安装和切片设置导致的打印尺寸偏差我知道,但硬件的基本晃动没办法,所以才心仪线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我的机器光轴和轴套不行,套上去就有松动,要靠几个互相拉紧才不晃动。没用过好的光轴,不知道情况 ...

普通光轴应该可以啊,你晃动是不是应为直线轴承掉珠子了?我用的几毛钱的轴承也没出现晃动的情况
,你拉太紧的话也会增大阻力,也可能导致偏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光轴应该可以啊,你晃动是不是应为直线轴承掉珠子了?我用的几毛钱的轴承也没出现晃动的情况
,你拉 ...

有个别的在调试重装的时候掉珠子了,以为没什么影响,但印象中没掉珠子的也没那么严丝合缝,径向都有点晃动。